请教protel两个封装库怎样合并?

楼主(2009-08-13):
弄久了发现有这个疑问,请问谁知道?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最笨的一个办法: 把其中一个的封装一个一个的填加到另一个里去.

网友B:
可能是为了避免同名元件文件冲突,不设此项功能。反正我没见过。

实在不行,不妨用记事本打开再折腾折腾看看?!

网友C:
在一个界面里连续打开两个库,其中一个库全选,CTRL+C,进到另外一个库,CTRL+V就行了。同名的会自动给你加“_1”的

网友B:
有单个移动的命令,但批处理的确实没有。记得单个移动时,如果文件名相同,会提示的、

楼主:
mohanwei,俺马上试试

网友A:
4楼
试过了, 这方法不错啊 呵呵 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