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51实验板

楼主(2009-08-13):
在这里秀一下新做的板子。可以说是一个综合的51实验板,上面扩展了网络,USB,SD/MMC,MP3,温度传感器,EEPROM(I2C),A/D等功能。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A:
回复 楼主:
做这样一块板子要多少钱啊,我需要一块来学习单片机啊,

网友B:
不错不错,是个好的开始。

网友C:
隔壁也有一块开发板,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啊。只要50元,

网友D:
板子做的不咋地

网友E:
恩应该是c8051吧对不对啊

网友F:
怎么正反面都有飞线啊-___-!

网友G:
再加CAN就更好了

网友H:
  学习的话很不错。

  但是:从长远的眼光看,头重脚轻,也就是说,与强大的外设相比,用51实在不咋地。用个32位的通用处理器更好。路过,闪!

网友I:
布线不好.功能强大了不如上arm7

网友J:
说说用了 哪些芯片呀

网友K:
不错,能提供电路和程序吗?

楼主:
多谢大家关心!这是自己学习用的,主要是想学一些协议(以太网,USB,FAT等)。ARM我也会用,不过自己最熟悉的还是51,因为不想短时间内再熟悉MCU,所以就用了51,两层板做的。以后等这些功能都玩熟有可能选一个ARM的片子再做一版。
第一版,所以有飞线啦。单片机用的STC12LE5A60S2,1T,我用了33M晶振,速度应该还可以。以太网控制器是DM9000A,10/100Mbps,还能自动识别极性(用普通网线就可以双机互联)。USB用的CH375,MP3解码则用了VS1003(MP3解码好像网上比较流行这个芯片)。另外,还外扩了32K SRAM。目前,基本硬件都试过,工作正常。下面准备移植各种协议,在上面跑跑。

楼主:
关于TCP/IP协议栈的移植以前没有做过。在网上搜了下,发现lwIP和uIP最是适合8,16位微控制器的。具体哪个更好就不知道了,还请做过的大虾指点。

网友J:
STC12LE5A60S2的话用uip吧
移植好的网上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J:
多谢了,我也是看来看去觉得uip更适合8位MCU

楼主:
可能这几个图片让大家看的不太明白。再上一个带注释的。

网友L:
看起来挺强的

网友M:
顶!!用来学习是不错的!!!

网友N(2011-02-27):
问下楼主,做这样的板子,BOM加打板得花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