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MIC电路为什么要这样接?

楼主(2009-08-13):
问题在于R200 R201 R202 R203为何要分开接,而不是将R200 201合成一个,R202 203合成一个?还有c200的作用是不是跟c203一样?大家帮忙回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该电路是长线平衡式MIC输入电路,那几个电阻和C200的目的是为了给MIC提供稳定的工作偏置电压,如果每臂电阻合成为一个,那C200的作用就起不到了,于EMC特性不利,噪声可能因此加大。当然,该电路也可以有其它设计,主要由应用环境决定,就近在模块旁安装MIC的话,可以大幅简化,但使用手柄之类的长线的话,还是谨慎设计为上。

网友B:
那是为了减弱电源对音频的干扰,由于是差分 所以要分成2个 使电路对称。

网友C:
差分结构,目的只有一个,抑制GSM射频信号在信号线上产生217Hz的调幅干扰。
这里几乎没有额外考虑“电源对音频的干扰”的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几位的回答!
还有一个问题:
电容c200直接直接在两个电阻之间,即使有交流流过,那也虑不了,只是可能交流通过c200从这个电阻上流到那个电阻上了,关键是c200没有一个接地端,也不可能弄个接地端,不知道我的分析哪儿有错,请大家指正,谢谢了!

网友A:
楼上好好想想,C200是为了滤哪条回路?电阻的上下臂又各接在何处?你想明白了,就知道错在哪里,答案其实就在前面。

网友D: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E:
8楼的资料不错!
主要就是GSM的间歇发射模式干扰太大,而跳变频率为217Hz,人耳直接能听到

大家可能都见过这样的现象:
如果手机放在有源音箱旁边,经常手机一响,音箱里就嘟嘟的叫,这就是被干扰了
而手机和音响隔那么远都被明显干扰到了,如果手机内部不做处理,那手机自己内部那么近的音频电路还不得被干扰成什么样呢?
呵呵:)

网友E:
呵呵,很多人又会问了:
手机不是900M和1.8G、2G、3G的吗? 怎么会干扰到音箱而且让人听到呢?
这就得说说检波效应和交叉调制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的电子电路都是基于半导体技术的,也就是说芯片里全都是PN结堆积而成的
当射频信号通过空间耦合窜入芯片时,不可避免的会在每个PN结上产生或多或少的整流、检波效应
并给结电容、或其他的电容充电,从而或多或少的检波出各种频率的包络信号(也就是射频幅值曲线)
而音响的放大电路放大倍数不小,输入阻抗又高,把这些微小的包络信号音频频率范围内的部分放大,就在喇叭里发出怪声来了;P

GSM是以时隙方式发射的,也就是每个用户以217Hz的频率间隔用很大的功率每次发射极短的时间,让每个用户的发射时间错开,从而让很多用户“同时”同频的使用有限的频率资源
由于发射的功率很大,变化频率又在音频频率范围内,那么检波、放大后自然就会有217Hz频率的嘟嘟声了;P

再换个方向分析:
大家都知道,所有的放大电路都不是理想线性的,当足够强射频干扰窜入芯片、放大器件输入端时,器件内部也要对其放大,放大后必然会叠加在正常的音频信号上。虽然这是窜入的是射频信号,但由于放大器的线性不可能是理想的,所以必然存在交叉调制,并差拍出各种频率;而且,大功率信号的传入,必然也会影响电路的工作点,最终的输出上也会多少包含射频的包络信号... 然后通过放大,在喇叭中发出来。:)

既然射频窜入会干扰到音频,那我们就严防死守,用电感堵、用电容短、一级不行就搞多级...
严守每个地方(连喇叭线上都有),直到所有的外部长线引脚都不会被射频信号窜入...
这是当然也就听不到这个干扰声啦~

所以呢,手机里的MIC电路真“复杂”啊~咋那么多“没用”的电感、电容哩???
呵呵;P

网友B:
C200是为了抑制GSM射频信号? 不能理解。。。

网友F:
C200是个差模阻尼衰减?22u是不是大了点

网友G:
明明是电源滤波电路,怎么改成差动的就开不出来了呢。
R200和C200是RC滤波,R201是负载电阻。
更确切的说,是R200,R203,C200是RC滤波,R201,R202是负载电阻。
你可以把C200看成两个电容串联,中间接地,这样就变成单边的电路了,但是实际不能那么接。

网友H:
支持LS各位。
此贴是好贴,要顶

网友B:
俺的理解是:
C200是为了稳定MIC的供电电压,就是为了减弱射频发射时的电源波动对MIC的影响。
那几个小电容是旁路吸收到的射频。

网友A: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B:
呵 能得到大侠的一点肯定 高兴一下。。。

网友I:
这个电路就是充分考虑了EMC的产品级设计,

    基本功能很简单,就是MIC音频信号输入,但是,考虑上EMC就要增加很多额外器件。产品和开发板玩具的差别就在这里。

    MIC接收音频声波,电容发生变化,引起电流变化,经内部FET放大变成电压信号输出,通过隔直电容(C201、C202)耦合到下一级放大器输入。

    MIC内部有10PF电容滤波1800Mhz,33PF电容滤波GSM900Mhz噪声。FET工作需要偏置,500微安时,工作点位于线性放大区中点,信号动态范围最大。R200、R201、R202、R203就是FET的直流偏置电阻,保证电流为500微安,即:(Vp-Vn)/(R200 + R201 + R202 + R203) = 500uA。

    T200、T201是瞬态抑制,防静电、浪涌什么的。

    B200、B201磁珠消除高频干扰,对内对外都防。

    C204、C205消除共模干扰噪声,C203消除差模干扰噪声,这些电容值比较小,对音频信号无影响。

    R200、R203、C200构成差分RC低通滤波器,滤除电源上的干扰和纹波。RC的好处是可以吸收噪声能量,理想电容不消耗能量,另外,有串联电阻,上电时不会产生冲击电流。C200可以想象成中间接地,就好理解了。

    www.armecos.com

网友J:
实际电路应用MICBIASP,MICBIASN是分别接VCC和GND么?
我吧TEA1062改成1楼的图,MIC差分输入。不能正常通话,有扑扑声音,示波器测量后是三角波。

网友C:
对的;
但1062的MIC输入灵敏度太高,若使用驻极体MIC,需要衰减后输入

网友K:
有没有具体的方案啊????

网友I:
hehe 模拟电路可不是有原理图就能做出电路的。

元器件摆放,参数选择,布线,屏蔽等因素都可能造成实际电路不工作。

网友L:
差分式输入,我的书有介绍这种差分电路是如何抗干扰的

网友M:
顶下。

俺用的时候都是短距离的,没用过这么复杂的电路。

就3电容虑GSM干扰

网友N:
无图无真相,用示波器探头捕捉的GSM 217HzBUZZ信号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404679/Desktop/uploads/temp.jpg

网友N:
呵呵,很多人又会问了:
手机不是900M和1.8G、2G、3G的吗? 怎么会干扰到音箱而且让人听到呢?
这就得说说检波效应和交叉调制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的电子电路都是基于半导体技术的,也就是说芯片里全都是PN结 ...
引用 网友E:

"也就是说芯片里全都是PN结堆积而成的"
==================================
xwj, 你的碗没洗干净呢,哈

xwj关于BJT电路的分析没有问题,可是还有其他的集成电路。。。

网友O:
我的N73打电话时听筒有时在周围很安静的条件下能听到恼人的连续噪声。看样子诺基亚也很山寨

网友P(2010-11-04):
回复 网友O:

我看的N75,N79 mic电路,nokia都没有做处理,都是直接接到cpu,最多在旁边加颗滤波电容。

网友L:
差分连结,抗干扰能力很强大的

网友Q:
对这个电路我也一直有疑惑,为什么C200不可以直接接在R200,R203两端?
还请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R(2011-09-30):
参考一下

网友S(2012-02-10):
差分输入,抗干扰还是不错的。

网友T:
地拿一下

网友U:
爪印一个。。。:lol

网友V:
嗯 不错的方案~

网友W(2013-11-21):
请问楼主这个电路最终参数如何

网友X(2015-10-12):
非常感谢ls诸位悉心解答,收藏了

网友Y(2016-08-10):
关于TDD NOISE,楼主整的咋样了

网友Z(2016-12-25):
請教一下,關於mic電路上跨接在P/N的電容,有聽說是濾除差模干擾,具體行為是如何濾除的呢?

网友AA:
明明是电源滤波电路,怎么改成差动的就开不出来了呢

网友Z:
引用 网友G:
明明是电源滤波电路,怎么改成差动的就开不出来了呢。
R200和C200是RC滤波,R201是负载电阻。
更确切的说, ...

把C200看成两个电容串联,中间接地,這句話看不是很明白,為何一個電容可以等效成兩個電容中間接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