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子

楼主(2009-08-13):
谁知道变容二极管和可变电容有什么区别吗?能互相代替吗?

谢谢了!

网友A:
通常不能互换。变容二极管是靠加的反向电压控制容量的,而可变电容通常是靠机械调节来控制容量的。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C:
哈哈,可以
——当你想把手调的改成电调的、或者把电调的改成手调的时候就可以这么干;P

不过要记得:操作方式改变了哦~:lol

PS:
变容二极管和可变电容的 容量和容量变化范围 一般都相差很远哦,如果理论基础不好不会综合计算、修改参数的话,很难统调成功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