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1100后面加PA?

楼主(2009-08-13):
我是一学生,现在在做导师布置的一项目,数字对讲机,采用时分双工(TDD),射频芯片用的是CC1100,工作频率是433MHz,但做出来的板子只能传输100m,距离太近,我们现在是想在CC1100后面加PA,对于433MHz,PA选什么型号的合适啊,还有就是考不考虑PA开启时间的问题,因为我们发射接收切换时间只有3ms。

网友A:
用晶体管就可以了,不过应该使用对讲机专用频道,433M是不可以用10dBm(10mW)以上发射功率的,否则你一开机,周围覆盖区域内的合法微功率信道就都无法工作了。

楼主:
谢谢大师!采用什么晶体管比较合适?能否推荐几款,还有就是如果采用晶体管,还要单独设计输入输出匹配,做出PCB板后经过一系列测试,我们实验室只有频谱仪,没有网络分析仪,输入输出匹配只有靠ADS软件仿真了

网友A:
这里没有什么“大师”。
常见如2SC3357等,适当增加一点就行了,别玩的过火,功率越大难度也相应越大,而且靠软件仿真并无法解决多少实际问题,因为分布参数在常规条件下是无法准确取得的,其影响也自然无法仿真。

网友B:
其实不用加功放,可以换一根天线。免得又要重新投板。

楼主:
哦!谢谢!这个方法我可以去尝试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各位大侠,对于2s3357三极管,我在ADS里面找到他的pb模型,但通过仿真他的S参数,怎么跟给的晶体管文档中的S参数差距很大,仿真图如下:

楼主:
这个是ADS中 对2S3357的仿真图,不知道对不?

楼主:
急啊!不知道那位大侠有2s3357三极管做成功放的电路,希望各位大侠能给予指导!小弟在这里先谢谢啦!

网友A:
别指望仿真,高频下分布参数的影响明显,你又没办法取得实际电路和各元件的分布参数,靠仿真做设计会存在明显误差,仿真只能做学习、研究时用用。小功率PA很简单,用甲类谐振放大器即可,计算方面凡学过《电子技术基础》就不应有问题。

楼主:
还有问题,就是三极管的直流偏置很好计算,但还有个问题就是一个输入输出匹配的问题,这个改怎么考虑?
希望楼上的大侠还是能给予指导。小弟先谢谢啦!

楼主:
希望那位大侠能给我答案,我现在迷茫啊,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前面已经说过,用甲类谐振放大器即可,非要大功率的话(指W级输出,但绝对不建议你这么玩)后面用丙类放大器做功放,后者有点难度,前者小菜,用基本公式计算即可,只是Rc电阻换成LC谐振回路而已,此时的“Rc”就是LC谐振回路的等效阻抗,有关计算不超出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的内容。输出匹配部分在小功率时可以不考虑,或者严谨一些的话,接一到两级低通滤波即可。

楼主:
谢谢大侠,我再看看书,不懂再问您!谢谢啦!

网友C(2010-09-16):
你好!我有一些维普资讯的对应资料,应该对你有帮助。可以加我Q:25006588.最近我也在研究这种无线模块。多交流!

网友D:
在产品设计中很少加PA或运放的一般都是换个高增益的天线

网友E:
高增益天线个头大,还比较贵

网友F:
你用个BGA2709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