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大侠有没有373的verilog程序

楼主(2009-08-13):
请问哪大侠有没有373的verilog程序?

楼主:
请问这个怎么改动下成为74hc373的啊?

module latch090806 (qout,data,clk);
output[7:0] qout;
input[7:0] data;
input clk;
reg[7:0] qout;

always @(clk or data)
begin
if (clk)
qout<=data;
end
endmodule

网友A:
module latchinf(enable, data, q);

input enable, data;
output q;
reg q;

always @(enable or data)
if (enable)
q <= data;

endmodule

然后配置下引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