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电路板中间信号层覆铜问题?

楼主(2009-08-13):
问题1、第一次做6层板,不知道中间的信号层要不要做覆铜处理?还是只是布完线就不用管了?
    中间的电源层呢?
问题2、覆实铜时,栅格GRID size跟线宽Track width一般各设多少mil比较合适?
          网格覆铜呢?
          上次做板,覆实铜,可能是这两个参数设置不对,加工出来的PCB只要是直插元件的接地管脚,都超级难焊,焊锡根本不接触焊盘,或者说掉不下去,都悬在元件的引脚上,烙铁轻轻一碰,又全吸走了,非常不可靠。
          我用的是DXP。

网友A:
中间空出的部分可以选择铺也可以不铺,如果你在别的层有完整的地平面的话。中间的电源层自然要给一个完整的电源平面了,不然你划出这个层是用来干嘛的?
既然是实铜,何来栅格?至于网格尺寸,没听说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你所谓的只要是接地的DIP都难焊,我的经验最大的可能就是,因为你这是焊到大片的铜铺上,烙铁放上去,热量被铜铺迅速散掉,热量不够,导致不溶锡,自然难焊,把烙铁放PIN上时间长点就行了。

网友B:
焊盘可以采用十字连接方式

网友C(2010-10-11):
中间层是反显的,例如GND中间层,本身就是大面积的GND,你可以在其上走先或打过孔。

网友D:
不能选直接连接,直接连接肯定没法焊,而且没法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