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触摸IC的交流

楼主(2009-08-13):
目前市场上很多半导体厂家都推出触摸IC,现希望各位能将自己采用过的触摸IC做些交流,如稳定性,功耗等;(允许的话,可以请版主针对触摸IC专门开一个论坛)

楼主:
台湾HOLTEK的触摸IC,
1.MCU类型的--HT45R35/36/37/38,这部分需要开发工程师编写程序,在HOLTEK网站可以查到相关规格书,也有相关范例
2. 标准型触摸IC---BS80XB(BS801B/BS802B/BS804B/BS806B/BS808B),特性如下:
工作电压广:2.2V~5.5V
超低待机电流(1.5μA:单键待机/3V工作电压)
自动校准功能—固定时间没有按键动作将会进行自动校准( Normal:3秒;Standby :12秒)
电源电压抑制特性佳(PSRR)
开漏极NMOS输出(可选择Level -Hold或 Toggle输出)
输出方式可选择: pins或 SCD
Single-Key或Any-Key唤醒(由OKW选择)
可由 pins或 SCD选择选择唤醒模式
最大持续输出时间:48秒(防死锁情况)
工作温度 : - 40C ~ + 85C
电源功耗 (低功耗模式)
1 Key - 1.5uA@3V
2 Key - 2.0uA@3V
4 Key –
1.5uA @單鍵喚醒, 3V
3.0uA @ 任一鍵喚醒, 3V
6 Key –
1.5uA @單鍵喚醒, 3V
3.0uA @ 任一鍵喚醒, 3V
8 Key – 1.5uA/5.0uA@ 3V
1.5uA @單鍵喚醒, 3V
3.0uA @ 任一鍵喚醒, 3V
单线串行接口: BS804B/BS808B
整体灵敏度/稳定度良好
串行或并列输出功能
单键待机功能
高可靠性电容式触摸按键,可取代机械按键
环境、温度及电压变动自我调适功能

楼主:
CYPRESS/MICROCHIP/TI/ST也有相关的触摸型MCU,但接触的很少,希望各位有接触过的也可以罗列出来,供工程人员选型;

网友A(2009-09-27):
楼主,能否请教一下BS808B,我在调试过程中设置工作模式后未得到同步信号。谢谢

网友B(2010-08-10):
正在搞这块的一些产品,用的稳定一点的在介绍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