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E,EEPROM

楼主(2009-08-13):
读49E内部EE时有时会出错,很容易就出错了,请问下是怎么回呢?进入EEP的时候先设到BANK1中,完了后在返回。

网友A:
呵呵 你要写EEP的时候先得进入BANK1中,因为46F49E的RAM由两部分组成,即BANK0和BANK1,BANK1中只有一个可间接寻址的寄存器,是一个EEP的控制寄存器,所以在写完后必须退出BANK1;这样就能保证数据不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