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版主帮忙解决问题

楼主(2009-08-13):
Maychang版主:
您好?在https://bbs.21ic.com/icview-128333-1-1.html
网页,我发了

“有关一阶电路和网孔分析的问题”的帖子。您指出
“算不出来,或者说RC可以有多组值满足题设。除非给出相位条件。”我立即发现有遗漏。应改为“有三个元件(电阻,电容,电感各一个),分别将其一端连接在一起为“B”;电感(电感量已知)的另一端为“A”;将电阻,电容的另一端连接在一起为“C”(也就是将电感和并联的电阻﹑电容再串连)。
由A端子送入已知频率及幅度的交流信号,C端子接地。如果已知了A-B端之间的电压有效值和B端对地电压有效值,如何分别计算出R和C来?请说明公式以及使用条件,我将十分感谢!
该帖子有几十人看了,目前还只有您能解决问题,请您帮忙指导了!
我无法联系您,只好追踪至此。请见谅。您看过可以删掉。
可直接回复xeq@nwsuaf.edu.cn
谢谢了

网友A:
已知电感量、频率、电感两端电压有效值,可得电感中电流有效值。此有效值与RC并联中电流有效值相同。
已知电源电压有效值、AB间电压有效值和BC间电压有效值,可得BC间电流与电压相位差。
根据BC间电压有效值、电流有效值、电压电流相位差,可以计算R和C。
电工基础问题。公式无法在文本文件中打出来,自己到课本里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