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手记] 请教匠人一个问题

楼主(2009-08-14):
匠人以前用过加速度传感器MMA7260,我最近正在学这个传感器,看了数据手册后,不知道自己的理解对不对,希望你回答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真如我想的,那就说明我理解差不多了,请问一下,如果让该芯片作自由落体运动,也就是让它正面朝下的运动(假设运动过程中传感器不翻转),那么是不是这时候Z轴的输出应该是2g?而不是g?

网友A:
正面朝下作自由落体运动时,Z轴没有加速度(即0g)。这个时候的z轴输出电压,相当于你把芯片树立起来(静止不动)时的z轴输出电压

至于芯片树立起来时的z轴输出电压是多少,芯片手册上是有的。查一下即可。

楼主:
哦哦,我表达错了,应该是正面朝上,背面朝下做自由落体运动时,Z轴输出应该是2g吧?

网友A:
不管哪一面朝上,自由落体运动时,Z轴输出都是0G。因为这个时候处于失重状态

楼主:
不是吧?失重的时候,Z轴应该有一个重力加速度的吧?而这个重力加速度与静止时候的重力加速度或者相抵消(方向相反时),或者相加(等于2g)。怎么会不管哪一面朝上呢?没想明白。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个芯片在静止时,只对重力加速度有响应(其实芯片在静止时,根本没有加速度,受力平衡哪来的加速度)。然而运动时,芯片测得的加速度应该为静止时的重力加速度+芯片运动的实际加速度。所以我认为自由落体时,芯片的z轴输出不是等于0(反向落体),就是等于2g(正向落体).

网友A:
呵呵,失重了,哪来的重力加速度?

楼主:
哦,那如果芯片是往上做加速度为g的运动,那这时测得的Z轴输出就是0或2g了吧?

网友B:
上次大概试了下,发现这个芯片输出迟滞现象很严重,没法做准确的积分运算

楼主:
错了,如果芯片往上运动做加速度为g的运动,测得的Z轴输出应该是2g或-2g吧?

网友A:
错了,如果芯片往上运动做加速度为g的运动,测得的Z轴输出应该是2g或-2g吧?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那就是1+1=2。

楼主:
我谈谈对这个芯片的理解,匠人帮忙看看这样对吗?
其实这个芯片所测的加速度,是以芯片里的两个fixed beam(数据手册上术语)为参考系,测出的是这两个fixed beam中间的movable beam相对于这两个fixed beam的加速度(可以理解为相互作用力)。芯片在静止不动时有一个加速度g,是因为这个movable beam之所以能静止不动,是因为它受到了重力的作用和两个fixed beam对它的作用,这两个作用力是相等的,方向相反的(中学物理中叫做平衡力)。因此芯片所测得的加速度,即movable beam受到的fixed beam的加速度,即g.
这也就是为什么物体在下落时不管往哪个方向下落,它所测得的加速度都为0(其实这时候物体相对于大地的加速度并非0,而是g)-- 参考系不同!

网友A:
物体在下落时不管往哪个方向下落,它所测得的加速度都为0——这句话基本正确(只要不考虑翻转和空气阻力)

楼主:
好的,谢谢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