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模糊..

楼主(2009-08-14):
重新学习模电发现有好多不懂的
  由于级间电容的存在导致相移的滞后  由于耦合电容的存在导致相移的超前
  这是为什么,相移的超前与滞后跟什么有关系?还是这个是计算出来的?

网友A:
是电流和电压的相位之间的关系吧 应该是电容的特性决定的  C、I、U 之间有一定联系

楼主:
那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B:
根据转移函数(出入电压相量比)判别。设转移函数为a+jb,若b为正则相移超前,若b为负则相移滞后,而若b为零则无相移。

回到LZ问题,即“级间电容”和“耦合电容”:

一,级间电容

此为源和负载间对地并联一个电容。令源阻抗为Rs,负载为RL,则转移函数为:

      (RL || 1/jωC) / (Rs + (RL || 1/jωC))

推导可得b为负,则相移滞后。

二,耦合电容

此为源和负载间串联一个电容。令源阻抗为Rs,负载为RL,则转移函数为:

      RL / (Rs + RL + 1/jωC))

推导可得b为正,则相移超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