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编译的问题?(有图)

楼主(2009-08-14):
初学MSP430,调试了一个小程序,用IAR编译,总提示错误,请各大虾看看怎么回事?
上图!
#include "msp430x11x.h"

          ORG 0F00H
RESET:    MOV.W #300H,SP
STOPWD:   MOV.W #WDTPW+WDTHOLD,&WDTCTL
SETUPP1:  BIS.B #001H,&P1DIR
MAINLOOP: XOR.B #001H,&P1OUT
WAIT1:    MOV.W #050000,R15
L1:       DEC.W R15
          JNZ L1
          JMP MAINLOOP

          ORG 0F0EEH
          DW  RESET

          END

楼主:
就是上面的程序,MAKE的时候,提示的错误是: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main" referred in ?cstart
(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Evaluation 4.0\430\LIB\CLIB\cl430f.r43 )
请大家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A:
当成C来编译了?!

网友B(2013-03-07):
Options.->general options->library configuration->library中选None。

网友C(2014-07-14):
引用 网友B:
Options.->general options->library configuration->library中选None。

这个配置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