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线路板,弱问。

楼主(2009-08-14):
初学PCB,请问一下各路大虾:线路板上固定比较大的器件的固定孔和固定线路板的固定孔怎么做呀?有几种办法?

网友A:
器件的固定孔:
第一种是在敷铜之前 把通孔放在你想要的位置上(用卡尺量吧)
第二种是 把孔做到部品里,放置部品的时候就把孔一起放置了。
第二种方法好
板子的定位孔事先和结构部门商量好位置,只能单独放置定位孔,注意考虑好后续的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