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讨论的那个无线传感器,请推荐个合适的单片机或者ADC

楼主(2009-08-14):
之前发贴讨论3V电池供电是否加DCDC的那个项目,要在1 0月份之前完成,两个月的四分之一都要过去了而芯片却还没选好。陆续选择了几个方案,均因为芯片不好采购而被老板否决了。。。超级郁闷!
是一个无线传感器,用AD采集一个线圈的信号并计算过后将两个个数据通过RF发送出去,距离小于3米。 主要要求芯片封装体积很小,最好在5mm*5mm左右,10位或12位AD,采样速率最少在50K以上,还有就是货源充足,在市场上不难采购!
之前选择的方案有:MSP430F2012TRSA+nrf24L01, 因为MSP430F2012不好采购放弃
CC430F5137  ,这是新出的芯片在市场上几乎买不到,供应商说要年底才能批量供上货
MSP430F235 + nRF24L01 ,因为MSP430F235的封装太大(9.1mm*9.1mm)
nRF24LE1+独立ADC如,没找着合适的ADC芯片(工作电压最低到2V,封装体积要小)

RF芯片暂定nRF24L01,如果用独立ADC就用nRF24E1。大家有知道什么合适的单片机或者ADC芯片,具体要求如下:
1.要有SPI接口(与RF芯片通信)。
2.10位或者12位ADC,只用一个通道,采样速率在50kbps以上。
3.工作电压最低能到2.5V(原来定1.8V,放宽了)。
4.封装尺寸要小,5mm*5mm左右最合适,要工业级。
5.低功耗,工作电流500uA以下,有stop或者standy模式。
5.市场上不难采购!

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
目前选定了MSP430F2012IPW,换了个封装,比原来的方案大一点不过也能接受了。

网友A:
PIC16F628等

网友B:
MCU应不难选,关键看你是否熟悉及可以承受的价格,ADC则不宜用外置方案,否则功耗会因此明显上升,系统体积更会大大增加,现在内置10bit ADC的MCU实在太多了,只是工作电流和其它资源方面有些差别而已,SPI接口可用软件方便的模拟,无需硬件资源,无线信道方面可用现成的微型软封装2.4G模块,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射频方面的设计要求,而且成本反而比用芯片自行搭建低。

楼主:
PIC16F627A/628A/648A系列是没有带ADC的,用不了。新出的PIC16F72X系列是8位ADC; PIC16F616是10位ADC,14脚封装,没有SPI;还有别人推荐的PIC16F690有10位ADC和SPI,20脚,稍大一点。
一直想用QFN封装的芯片,现在发现这种封装什么型号都不太好买,可能是国内用的少一点吧,跳出这个圈确实好选择多了,MSP430F2012的TSSOP封装的貌似比QFN封装的好买。

网友A:
那就PIC16F616或者PIC16F686把。

SPI用软件模拟很简单的。

网友C:
C8051F931/921,
QFN24封装;
最低0.9V电源电压,
系统功耗绝对可以低于430的系统

楼主:
C8051F的芯片之前了解过一款好像是ADC的速度不够快后来就没再看了,现在又重新回到了MSP430F2012,选了TSSOP封装的,这个好像是比较好买的。目前就定MSP430F2012IPW了,商家说送两颗样片,明天开始研究怎么用。 哎-绕了一大圈还是回到原来的地方,一根死脑筋又多费了好几天时间。

网友C:
300k的速度难道不能满足你50k的要求?

楼主:
哇 C8051F 300K。。这么快!   哎我看走眼了,或者都没看到。C8051F没用过,QFN24封装不知道市场用的多不多啊,如果不考虑采购的问题其实很多方案都可以的。

网友C:
如果选方案的时候连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没有去打听,那选方案的时候还有什么工作可以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