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线路板,弱问。

楼主(2009-08-14):
初学pcb,请教一下各路大虾:线路板上固定比较大的元器件的固定孔和固定线路板用的固定孔是怎么做的?有几种办法?

网友A:
我公司代理国产正版PCB制图软件 :上海青越软件有限公司推出的青越锋是一款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EDA软件,分为单机版和网络版两种,每个版本分为四个功能模块:SchLib、SchDoc、PCBLib、PCBDoc。青越锋集成了世界领先EDA软件的特性和技术,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图形化的人机交互设计平台和一系列完备的设计规则以及强大的完全可控的参数化设计手段,从功能上解决了同类软件在设计上的一些不足,可在更短的时间设计出更加高级更加创新的电子产品,为电子设计提供了更加快捷的新方法。青越锋打破了传统的设计工具模式,提供了以项目为中心的设计环境,包括强大的导航功能,对象管理,设计变量等高级设计方法
        联系方式
山东区域总代理:济南步进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济南市东关大街9号B312室
邮政编码:250014
电    话:0531-81936345
手    机:13793193152
电子邮箱:jnbjdq@163.com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找一个有孔的PCB文件,再拿到对应的PCB板,打开文件看看里面是怎么做的。也就是抄,这个办法最简单,我原来就是这样学的。再不行就叫别人做一遍给你看。

网友C:
焊盘,过孔,机械孔都可以实现要求

楼主:
恩,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D:
这要看lz用的事那种软件,我用的事pads,螺丝孔可以用board cut out,元件的定位孔可以用焊盘,把焊盘的钻孔尺寸和焊盘尺寸一样大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protel,就用过孔就行了,直径设置的大点就行了

网友E:
找本PCB的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