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MCU做来电闪的问题!!!

楼主(2009-08-14):
单片机做来电闪主要的问题是怎么采集电磁波信号,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采集到?

网友A:
除了线圈还是线圈

网友B:
用个电池感应芯片  接收送到单片机处理

以上纯粹猜想 欢迎参考

网友C:
和单片机基本无关

由于和手机很近,一般就是直接放大、检波、触发闪烁

当然,你要想检测得很远的话,也可以做个900M的超再生电路,这个调好了的话可以把灵敏度做的很高的:)

网友D:
MCU不能直接检测到射频信号,需要信号耦合或接收电路,如楼上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