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上传文件最大序号总是抢跑道![已有方法]

楼主(2009-08-14):
(无正文)

网友A:
没太看明白LZ指的是什么问题,请描述一下,谢谢

楼主:
共上传22个文件,从01~22,按升序排列的,上传后,part22跑到顶上去了,这样,在插入时就麻烦一点,每次总是先把顶上的part22删除,再批量上传这个part22文件,这样,part22就接在part21下面了,插入时只要顺序点就行了

网友A:
明白,我先问下技术是什么原因,看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A:
T叔,这可能是编辑器的问题,处理起来比较麻烦。问题已经记录下来了,我会实时跟踪回复的。

楼主:
是的,公社也有这个问题,没关系的,小事情拉,先忙大头吧,谢谢

网友A:
谢谢老T叔的谅解哈

网友B:
是你自己选择多个文件时的操作问题!:P

可以猜测出你的选择方法:
点第一个文件,然后按着Shift,接着点最后一个文件,然后点“打开”。
OK,这样一来,只要是使用Windows“打开”文件的这个功能的程序,如果没做额外排序的话,最后点的那个文件肯定跑到了最前面!——你可以用别的播放器或者其他能够多选的程序试试看,绝大多数结果都会一样的结果哦:)
——细心点的话你可以留意一下输入“文件名”的地方,哪里有说有文件的列表和顺序哦~

正确的方法是:
先点最后一个,再按着Shift点前面一个,然后打开:)
或者直接用鼠标框选——这个会正确排序的

网友B:
另:
论坛附件大小限制2M,分卷时可以设大一些

建议管理员 改成高级用户可以上传5M、10M的附件,以满足**舞大叔这样的上载狂:P;P

楼主:
ls有道理,试了一下,倒过来就正常了.
那么说这个bug是微软的拉,哈哈,长见识了.谢谢小爱咳四.

网友C:
恩,建议像脱-衣-舞 大叔这样高级会员可以开10M,,,满足大叔

网友D:
ftp正在建设中。。。
老t叔将有一个大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