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问题

楼主(2009-08-14):
为什么最近我SIM调试一些芯片的时候我的定义变量无法WATCH呢
Add  Symbol 添加定义变量的图标是灰的
但实际上变量定义已经成功 程序能正常运行

网友A:
run的时候?!

或者该变量没有成功分配?!

楼主:
变量分配成功了 ,编译后去WATCH窗口里看Add  Symbol是灰的 只能添加SFR,但回到FILE REGISTERS中看定义的变量是成功的能够看到变量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