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一颗光耦

楼主(2009-08-14):
目前,我想用两个慢速光耦(如TLP181),模拟线性光耦隔离电路,对光耦参数一致性要求很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价格低廉的,参数一致性好的光耦推荐,请大家帮忙,谢谢。

楼主:
没有人推荐码?

网友A:
hcnr200或者hcnr201,很适合做模拟线性光耦隔离电路

网友B:
LS价格貌似有点高哦。。。

楼主:
xingyang00:
       感谢推荐,不过hcnr200或者hcnr201似乎高一些,这个好像本身就是集成的模拟线性光耦,价格高,已经弃用,我现在是用TLP181 和TLP521做实验,效果还行,不知道各位大虾,有没有其他适合的光耦,曾经看见有人推荐4N25  不知道怎么样?我没有样品,无法试验。

网友C:
4N25我有用过,还行吧,我不知道你的要求多高

楼主:
只要有一段线性度好一些  最好绝对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