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矩阵键盘模拟手机按键--有点小bug,大虾指正下(结贴)

楼主:
51矩阵键盘模拟手机按键--有点小bug,大虾指正下

下面是整个工程包,需要有keil和Proteus软件

bug是只有1 4 7 *那列是正常的,其他显示每行的头一个键值

04 1602LCD显示仿手机键盘按键字符.rar

网友A(2009-08-14):
貌似是同一列...   那你得看看你怎么处理的了...

网友B:
void Keys_Scan()
{
        P1 = 0x0f;
        DelayMS(1);
        switch(P1)
        {
                 case 0x0e: KeyNo = 0;break;
                case 0x0d: KeyNo = 0;break; //?????????????
                case 0x0b: KeyNo = 0;break; //?????????????
        }
        P1 = 0xf0;
        DelayMS(1);
        switch(P1)
        {
                 case 0xe0: KeyNo += 0;break;
                case 0xd0: KeyNo += 3;break;
                case 0xb0: KeyNo += 6;break;
                case 0x70: KeyNo += 9;
        }
}

网友C(2012-07-27):
楼主大大,能不能把这个正确的程序发一封给我哇!!谢谢啦49702350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