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到过的51单片机问题

楼主(2009-08-14):
我用单片机也有些年头了,这段时间做了个电压测试,驱动二个1602,二个AD0832,写了程序进去,发现使用89C52经常出现不复位的情况,把电路检查了很多遍,复位电容和晶振都换并且测试,都没有发现问题,后来换89S52才恢复正常,最后想的可能性是不是因为驱动口能力的问题,32个IO口都使用了,当复位的时候因为89C52口驱动能力差,所以影响了复位,影响晶振不起振;还有个原因是台湾产的89C52有质量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问题

网友A:
99%是电源问题

网友B:
1%是什么?

楼主:
1%是晶振电容的问题,将晶振输出的电容增大也对晶振起振有利

网友C:
我的实验结果是增大电容可以提高晶振振荡的幅值。

楼主:
晶体在电路中呈感性,相当于一个电感,因此整个皮尔斯振荡电路的原理其实就是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输入和输出电容的比值决定了反馈的增益,皮尔斯电路中的三极管或MOS管被非门替代,其作用同样是反向放大。
建议楼主认真看看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以及晶体的等效电路
,应使OSC输出C2值大于OSC输入C1值,这样可使上电时,加快晶振起振
其上说输入电容加大有误,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