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基于ARM和FPGA的图像压缩系统设计

楼主(2009-08-14):
求助高手,压缩算法用ARM还是用FPGA实现,如果用FPGA实现,ARM就只做控制了,似乎作用不大,刚开始做,求教大家。

最好能提出点具体硬件设计框图或方案吧,谢谢了

网友A:
FPGA与DSP,DSP与ARM之间用的是FIFO,逐次地发送和提取。

第一步:AD采样,FPGA控制什么时候采样和采样频率等,执行时间T1。

第二步:FPGA向FIFO1发数据,(此时AD在采样,直到一张图像)数据满了,同时DSP提取数据(DSP会启动DMA把数据送到SDRAM中,直到一张图像)执行时间T2。

第三步:DSP进行JPEG压缩,压缩后的数据也在同一SDRAM中,执行时间T3。

第四步:DSP向FIFO2发数据,FIFO满了之后ARM从中提取数据,并发送执行时间T4。

网友A:
3 实验中的关键问题

3.1 JPEG代码优化

JPEG代码使用了第6版,由Thomas G.Lane.编写JPEG组织提供。如1.2所述,JPEG压缩的核心部分是DCT,他占用了大部分压缩时间,所以要对他进行优化处理来提高效率。这里TI(Texas Instruments)公司提供了图像处理的函数库,在本文中采用62x系列的IMGLIB函数库来仿真,调用了其中的离散余弦变换函数IMG_fdct_8x8()〔2〕。IMG_fdct_8x8()函数采用TI公司DSP汇编语言来实现的,程序代码大小为1 216 B,运行一个8×8DCT只需208个cyc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