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在汇编中(如arm),R0的地址值bit[1:0]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8-23):
这个题很难答啊 你没说是并行还是串行,暂且当你说的是并行吧用什么存储芯片是由处理器数据总线宽度决定的,也就是常说的8位机 16位机 32位机像8051 8位机 只能用8BIT的  ARM 8 16 32 都能用但是无论硬件是什么 最终形成的内存区域都是以字节为单位的,所以这两种芯片一般情况下所形成的内存区域都是 0X0-0XF FFFF ,从高级语言(除了汇编)上讲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但是对于汇编可能有区别不同的汇编指令产生不同的读写时序,操作不同的存储,操作不同数据宽度的汇编指令可能不一样不知道你的平台是什么,也就无法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