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哪位大哥用过Arm里的乘法器和浮点运算器?

楼主(2009-08-14):
(无正文)

网友A:
不要使用浮点运算?? ARM处理器对于浮点数**算没有原本(native)支持。所有的浮点运算都在浮点模拟器中运行,速度很慢。在浮点函数中需要上百万次运算的现象并不少见。这就是游戏项目使用定点(fixed??point)运算代替的原因。定点实际上仅仅是一个整数,在那儿你指定了一定数量的位作为值的分数部分。通常1000以下的所有数字都是数的分数部分。为了表达0.500,简单地放大1000倍成为500。困难的部分是在任意时刻都可以想到这些不可见的小数点。加法和减法工作得很好:500+500=1000(或者0.500+0.500=1.000)。乘法和除法就有问题了:500*500=250000(或者0.500*0.500=250.000)出错了。在两个定点值相乘后,你得处理结果。如果结果除1000,就是对得结果(250.000/1000=0.250是正确的)。因此乘法中,要执行通常的乘法并将结果正常化。??

网友A:
这个答案可满意

网友B:
对敏感词相当的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