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比例关系的差分运放

楼主(2009-08-14):
(无正文)

网友A:
差分输入还是输出?

楼主:
是差分输入,想用来做电流检测。

网友B:
自己搭一个仪表放大。

网友A:
多数运放都是差分输入的。要选型先要知道速度,电压

网友C:
1:1比例的话,你是不是想做信号的阻抗变换?!

网友D:
说的是增益为1的差分放大器吧?AD629,INA117P and INA117KU都是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data_sheets/AD629.pdf

网友D:
Specifications

Single/Dual SupplyDual
Voltage Supply (Vmax) ±18V
Gain Setting Methodfixed
Gain Range (min to max)1
Bandwidth G=10 (kHz typ)500kHz
CMRR (dB)77dB

Vnoise RTI 1-10 Hz µVp-p 15µV p-p
Temperature Range-40 to +85
Gain Error (%) max+0.01%
Supply Current 1mA
PackageDIP,SOIC
Vosi (µV)1000µ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