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编译后开始程序走到App_Fault_ISR B App_Fault_ISR

楼主(2009-08-14):
我有时候,一些字段之后,KEIL程序编译通过,但是程序仿真的时候直接跳到App_Fault_ISR       B       App_Fault_ISR,这里面,这个文件在 vectors.s里面

有些代码写的也没有明显的错误,把这些代码加入就会跳App_Fault_ISR       B       App_Fault_ISR,

比如我写这几句: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灯亮
OSTimeDlyHMSM(0,0,0,260);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灯灭

我试试过了,加入任意一句都会出现这个情况。

楼主:
我又试过了

我用103VB没有问题,但是我用103RE有问题,
是什么原因啊?

难道跟芯片有关系

网友A:
你看一下你的堆栈 是否溢出 或者堆栈设置错误

楼主:
应该不会
我只加了一句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灯灭
就不可以,起始代码根本不进主函数。

但是把这一句屏蔽掉就没有问题。

还有我如果把程序加入103VB没有问题

加入到103RE有问题,很郁闷,根本找不到原因

楼主:
我试了一种方法
把编译后的输出文件vectors.o删除,重新编译,就可以用了

不过有的时候也不管用,但是大部分情况是可以用。

感觉编译器有点神经病,一会程序可以用,一会程序不管用?

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2009-11-19):
就是啊,我只有用MICRO_LIB选项才行。

网友C:
注意中断向量表,也可以通过KEIL查出错的错误报告,一般是栈溢出或是读写了错误的地址。
我们一般是重新写一个函数,然后单步执行出去后看是在什么位置上错误的(如果是栈溢出,不一定有效)
把App_Fault_ISR       B       App_Fault_ISR 改成
void App_Fault_ISR (void)
{
  static int fault_time=0;
  fault_time++;
}
希望能有点用。

网友D(2010-01-25):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小弟最近也 出现您提出的类似的问题,怪得很...

网友D:
而且发现一个现象,好象是编译器编译出来的汇编码有问题,机器码也就有了问题,
机器码都成0XFFFFFFF了(ARM不能执行的指令),这样程序能不进入App_Fault_ISR       B       App_Fault_ISR吗?
所以跟踪FAULT REPORT
其undefinstr 置位... 但是是什么情况导致的呢?一直不得其解!

网友E(2010-04-01):
芯片:stm32f103c8t6

编译器:IAR 5.30

操作系统:uc/os 2.86

现象:在不使用MODbus读写指令时,系统一切正常,当加入MODBUS写指令后,执行2-4次后系统进入App_Fault_ISR 程序。

解决方式:将任务堆栈由128更改为256则解决。

分析:由于MODBUS指令使用了结构体传输相关指令,因此可能导致任务堆栈溢出,从而发生硬件故障,从而进入App_Fault_ISR 。

相关:进入App_Fault_ISR 多为堆栈溢出所致。

如有不同解决方式,欢迎指出。

网友F:
好奇怪啊

网友G:
很难再分析出第二种原因了

网友H(2015-07-14):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而且现象很奇怪。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的值不同现象不一样,有的赋值 导致App_Fault_ISR,有的值却能正常运行。开始我怀疑是TIM初始化的问题,怎么也找不到原因,后来我发现自己初始化任务栈顶指针有误,修改这个错误后App_Fault_ISR的问题也解决了。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有的赋值导致App_Fault_ISR只是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