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设计的困惑,各位高手帮个忙啊!!

楼主(2009-08-14):
最近在设计比较电路时遇到一些问题,请各位高手帮个忙啊:
  1.假设比较器芯片采用正负12V供电,正相端输入+10V,负向端输入-10V,这时共模输入电压我想应该是0V,差模输入电压应该是20V,根据芯片的datasheet,共模输入电压不会超出范围(仅为0V),但差模输入电压较大,可是我看网上的**并没有提到差模电压对运放性能的影响,只是在讨论共模电压的作用。这样在设计时是根据最大差模电压还是最大共模电压来设计呢?
  2.芯片的单个引脚的允许输入电压在datasheet上并没有提到,那这样在做比较器是应该怎样取值呢?单个引脚的允许输入电压最大差模电压以及最大共模电压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3.芯片的datasheet上面的数据一般都是在某个特定的供电电压下测得的,在不同的供电电压和供电方式(如单双电源供电)下应该怎样考虑呢?

网友A:
如果没有标差模输入范围,那就说明只要满足共模输入条件就行,这个datasheet里面一定会有的。通常Headroom与电源关系不大。

网友B:
根据“单个引脚的允许输入电压”来限制安全电压范围,
根据“最大差模电压以及最大共模电压”来限制有效工作电压范围。
单电源也好双电源也好,注意参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