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那么多种类都是什么关系,谁来普及一下

楼主(2009-08-14):
ARM那么多种类都是什么关系,谁来普及一下
1)、ARM7、9、10之间都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没有8?11也没怎么听说
2)、最新ARM的Cortex核分A、R、M三个系列,这三个系列和以前的ARM7、9、10是否有对应关系,都是什么样的对应关系?
3)、看到坛子里好多人在谈ARM9,我也有种冲动想搞个来玩玩。ARM9出来几年了?ARM7、9、10将来会不会被Cortex核全面取代?要是能被取代,周期有多长?

网友A:
《ARM体系结构与编程》第一章~
另外Cortex不会替代ARM7、9用途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ARM7我以前看过一点,CM3现在正在玩,从性价比上看,我感觉CM3可以完全取代ARM7,也正如CM3宣传的那样。。。。。

ARM7会不会最终走向51的**?

我对ARM7和CM3的了解还是皮毛,理解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

网友A:
回复 楼主:

CM3了解的还不够多~貌似CM3资源比较少(这点我还没仔细考证,知道的可以题出来),外部SDRAM和flash比较小,这样的话比较适合跑一个简单的控制和成本比较敏感的地方~稍微大点的os就跑不起来了,不利于以后产品的升级、扩展、和规范化~
只能说适合一定的用途,替代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就说一个吧
STM32F103RBT6
封装:LQFP64
零售价:30.00左右
主频:72M(NXP的能到100M,Atmel的好像90多M)
资源:128KFLASH/20KRAM,51-IO,两路独立1M采样率的16通道12位ADC,3-UART,CAN2.0B,USB2.0全速,7通道DMA,18MSPI,RTC,7个Timer,PWM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M32F103x6、STM32F103x8、STM32F103xB
Features
■ Core: ARM 32-bit Cortex™-M3 CPU
– 72 MHz, 90 DMIPS with 1.25 DMIPS/MHz
– Single-cycle multiplication and hardware
division
– Nested interrupt controller with 43
maskable interrupt channels
– Interrupt processing (down to 6 CPU
cycles) with tail chaining
■ Memories
– 32-to-128 Kbytes of Flash memory
– 6-to-20 Kbytes of SRAM
■ Clock, reset and supply management
– 2.0 to 3.6 V application supply and I/Os
– POR, PDR, and programmable voltage
detector (PVD)
– 4-to-16 MHz quartz oscillator
– Internal 8 MHz factory-trimmed RC
– Internal 32 kHz RC
– PLL for CPU clock
– Dedicated 32 kHz oscillator for RTC with
calibration
■ Low power
– Sleep, Stop and Standby modes
– VBAT supply for RTC and backup registers
■ 2 x 12-bit, 1 μs A/D converters (16-channel)
– Conversion range: 0 to 3.6 V
– Dual-sample and hold capability
– Synchronizable with advanced control timer
– Temperature sensor
■ DMA
– 7-channel DMA controller
– Peripherals supported: timers, ADC, SPIs,
I2Cs and USARTs
■ Debug mode
– Serial wire debug (SWD) & JTAG inte**ces
■ Up to 80 fast I/O ports
– 32/49/80 5 V-tolerant I/Os
– All mappable on 16 external interrupt
vectors
– Atomic read/modify/write operations
■ Up to 7 timers
– Up to three 16-bit timers, each with up to 4
IC/OC/PWM or pulse counter
– 16-bit, 6-channel advanced control timer:
up to 6 channels for PWM output
Dead time generation and emergency
stop
– 2 x 16-bit watchdog timers (Independent
and Window)
– SysTick timer: a 24-bit downcounter
■ Up to 9 communication inte**ces
– Up to 2 x I2C inte**ces (SMBus/PMBus)
– Up to 3 USARTs (ISO 7816 inte**ce, LIN,
IrDA capability, modem control)
– Up to 2 SPIs (18 Mbit/s)
– CAN inte**ce (2.0B Active)
– USB 2.0 full speed inte**ce

网友B:
cortex和ARM7用途有什么区别?

网友A:
Cortex-M3是一个32位的核,在传统的单片机领域中,有一些不同于通用32位CPU应用的要求。谭军举例说,在工控领域,用户要求具有更快的中断速度,Cortex-M3采用了Tail-Chaining中断技术,完全基于硬件进行中断处理,最多可减少12个时钟周期数,在实际应用中可减少70% 中断。
  单片机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调试工具非常便宜,不象ARM的仿真器动辄几千上万。针对这个特点,Cortex-M3采用了新型的单线调试(Single Wire)技术,专门拿出一个引脚来做调试,从而节约了大笔的调试工具费用。同时,Cortex-M3中还集成了大部分存储器控制器,这样工程师可以直接在MCU外连接Flash,降低了设计难度和应用障碍。
  ARM Cortex-M3处理器结合了多种突破性技术,令芯片供应商提供超低费用的芯片,仅33000门的内核性能可达1.2DMIPS/MHz。该处理器还集成了许多紧耦合系统外设,令系统能满足下一代产品的控制需求。ARM公司希望Cortex-M3核的推出,能帮助单片机厂商实.
  Cortex的优势应该在于低功耗、低成本、高性能3者(或2者)的结合。
  Cortex如果能做到 合理的低功耗(肯定要比Arm7 & Arm9要低,但不大可能比430、PIC、AVR低) + 合理的高性能(10~50MIPS是比较可能出现的范围) + 适当的低成本(1~5$应该不会奇怪)。
  简单的低成本不大可能比典型的8位MCU低。对于已经有8位MCU的厂商来说,比如 Philips、Atmel、Freescale、Microchip还有ST和Silocon Lab,不大可能用Cortex来打自己的8位MCU。对于没有8位MCU的厂商来说,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但他们在国内进行推广的实力在短期内还不够。
  对于已经有32位ARM的厂商来说,比如Philips、Atmel、ST,又不大可能用 Cortex来打自己的Arm7/9,对他们来说,比较合理的定位把Cortex与Arm7/9错开,即<40MIPS的性能+低于Arm7的价格,当然功耗也会更低些;当然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是,断了16位MCU的后路。
  对于仍然在推广16位MCU的厂商来说,比如Freescal、Microchip,处境比较尴尬,因为Cortex基本上可以完全替代16位MCU。
  所以,未来的1~2年,来自新厂商的Cortex比较值得期待-包括国内的供应商;对于已有32位ARM的厂商,情况比较有趣;对于16位MCU的厂商,反应比较有意思。

楼主:
要是CortexM3将来能全面取代ARM7,那想学ARM7的人现在可以学M3,M3也很容易上手。。。。。
性价比的全面超越,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M3?
当然以前一直搞ARM7的就算了,毕竟积累了很多年再换个MCU总是有很多麻烦

网友C:
CortexM3就是代替ARM7的。
学ARM7已经没必要了

网友D:
典型的ARM处理器发展路线:

低端ARM微控制器:ARM7 -> Cortex-M3

高端ARM处理器:ARM9 -> ARM11 -> Cortex-A8 -> Cortex-A9

ARM7有以前三星的S3C44B0X;ATMEL的SAM7S64;NXP的LPC2000系列等

Cortex-M3有ST的STM32系列;TI的群星(原Luminary)

ARM9有三星的S3C2410X、S3C2440X;AT的9200;还有很多

ARM11有目前非常流行S3C6410

Cortex-A8 就是俺们即将一起学习的TI OMAP系列了,是阿南见过的第一个A8核的处理器。当然,现在三星也有基于A8的处理器了:S5PC100

Cortex-A9目前还没有见到,有知道的朋友告诉一声,也好奇一下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么如果我想学ARM9,那是不是直接学A8就行了。。。。。。

网友D:
A8现在的资料还比较少,处理器也比较少。建议入门还是选择常用的ARM9。
各种内核都是有他的应用特点的,有些地方应用ARM9就可以了

网友E:
mcu: 单片机 m3 arm7
mpu:arm9 powerpc ..

楼主:
mpu是啥?:shutup:

网友F:
:)怎么会没ARM11? 我们去年都开始做了!采用ARM1176JZF-S内核心 6410就是.....
www.htk.cn 可以去看看!

网友F:
玩ARM11  加我QQ:1069405487

网友G:
触类旁通,无招胜有招。
我觉得不要一味求新,基础最重要,否则一旦变处理器又很难适应的。

网友H:
显然最重要的把基础学好啊,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