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电池板的正负极是可以随便短接的吗?

楼主(2009-08-14):
在网上看了一些关于太阳能给蓄电池充电的**,大部分的方式是pwm方式进行控制,但是在控制中当不给蓄电池加电压是通过
直接把太阳能板的正负极用一个mos管短路,加电压则mos管截止,请问这样直接短路太阳能板会不会对太阳能板造成什么伤害?
一般的电源是不能直接短路的.

网友A:
有图吗?没描述清楚

楼主:
图片在这里,不知道能否传上来.

楼主:
图片不是很清楚,J3是太阳能电池的接入端子,单片机通过控制mos管Q1来控制充电动作,当mos管导通时.相当于直接短路太阳能电池.

网友B:
小功率的拿去短路基本不会有问题。
大功率的应该问题也不大,只是没有这么玩过
太阳能电池的内阻很大的。。。。。。。。。。

楼主:
看来问题应该不大,只是这样看着比较别扭,而且如果太阳能电池和蓄电池间的二极管击穿的话,岂不是蓄电池也短路了.可能我过虑了.呵呵,再添加一个图片也是如此操作.

网友C:
他这样做肯定是有道理的,有条件的话你可以这样试验一下。
用一块太阳能电池板,空载情况下在太阳底下晒上一会,量一下表面温度,短路一会,再量一下表面温度,看看是高了还是低了。
看了上面两个电路后,我异想天开的认为是不是他们经过试验,短路后太阳能电池板使用寿命比开路长。
莫非是短路后的帕尔贴效应导致太阳能电池板受阳光直射的上表面的热量转移到下表面了?
纯属猜想,切莫当真。

网友D:
能量还在PN上

网友E:
太阳能电池在短路的时候,输出的是短路电流。电池生产家都会给出标准光照下,标准温度下的短路电流。一般的电源不能短路,是因为它们都是电压源,若负载小的话,电流理论上会无穷大。太阳能电池在负载电阻很小时,可以看成恒流源,输出电流基本不变,所以不会出现一般电池短路的情况。

楼主:
我看了一个太阳能路灯控制器的样品,里面用的铅酸蓄电池有两种类型,sealed 或者是 flooded型,中文好像是密封铅酸电池和富液铅酸电池.控制器上面有一个跳线,如果连接跳线则蓄电池选择密封铅酸电池,如果没有连接跳线则选择富液铅酸电池.我想问的是:这两种铅酸电池的充电方式有什么不同?是不是在充电过程中的过充,均充,浮充,过放的转折电压会稍有不同?

网友F:
这么认为是短路也?短路是0V
T1随便怎么搞也有0点几的管压降,根本不会短路

网友F:
我估计是太阳能电池在阳光下不能长时间开路
所以通过t1形成一个负载,控制太阳能电池不过压
我也不懂,猜的,哈哈

楼主:
呵呵!下面是我收集的需要解决的技术要点.现在客户还没有要求启动这个小项目.我可以慢慢解决这些问题.
技术要点:
1.太阳能最大功率输出点跟踪MPPT,利用电压扰动法,测太阳能电压,测试负载电流,计算出最大功率点.
  测试电压用电阻分压利用单片机AD转换.测试电流用小电阻分流后转换为电压后利用mcu的ad测试.
2.对太阳能板的操作
  a.电压采集,可用于白天,黑夜的识别信号
  b.支持太阳能板的反接,反充保护
3.对蓄电池的操作
  a.电压采集,根据蓄电池电压决定充电方式:过充保护,浮充,均充,过放保护.
  b.利用mcu的pwm对蓄电池进行充电管理
  c.支持蓄电池的反接,过充,过放保护
4.对负载的操作
  a.过流保护,分流,运放,ad,比较器,外部中断.
  b.短路保护
5.本系统可适用于12v或24v的光伏系统,是指光电池输出12v或者24v吗?还是蓄电池可为12/24v?根据上下文,蓄电池为固定12v.
  -------------------待确定??????
6.软件设计
  a.环境光线(闪电,礼花燃放)影响,所以检测光伏输出需要延时,本系统延时(2--3分钟)
  b.蓄电池过放保护恢复时,应该设置一个回差电压.负载开关才不会抖动
7.在对蓄电池pwm充电时,不充的过程是直接把光伏电池短路,这样对光伏输出部分是否会有损伤?
  -------------------待确定??????
8.蓄电池充电软件部分处理,确保蓄电池使用寿命.
  a.过充保护----好处理
  b.浮充---使用pwm产生一个恒压吗???
  c.均充---重点部分,是pwm产生恒压,还是检测恒流充电
  d.过放---好处理
9.选择电池的类型(sealed battery/flooded battery),即密封铅酸电池或富液铅酸电池之间充电过程的区别
  富液铅酸电池是电极完全浸没在电解液之中的一种排气式蓄电池.是早期蓄电池为避免极板暴露在空气中导致容量损失而采用的一种结构形式  .自20世纪80年代密封式蓄电池获重大进展以来,富液型电池在一些应用领域(如用作备用电源)有被逐步淘汰的趋势。
  flooded battery regulation voltage:14.4v
  sealed  battery regulation volatge:14.1v

10.温度补偿,蓄电池各转折电压会根据温度不同会变化,需要根据温度不同进行相应的补偿.
   温度每升高1℃,单格电池的电压将下降4mV.由此可知,在环境温度为25℃时工作很理想的充电器,当环境温度降到0℃时,电池就不能充足电,   当环境温度升到50℃时,电池将因严重过充电而缩短寿命.因此充电器的各种转换电压必须随电池电压的温度系数而变.

网友G:
应该是一个典型的BOOST开关电路,在M+位置串联有一个电感线圈。

通过控制T1的PWM开关信号,把太阳能板的能量女转换为对铅蓄电池的BOOST稳压充电,同时提供能量给负载(灯泡);

当太阳能板提供的电压低于某一设定值时,T1停止工作,负载(灯泡)的能量由铅蓄电池提供。

Ps: 铅蓄电池必须在某个额定电压范围充电。

网友H:
太阳能板可以短路。太阳能板功率越大短路电流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