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CI连接器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压接方法?

楼主(2009-08-14):
CPCI连接器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压接方法?或者哪里有比较便宜的工具或者压接模具,谢谢

网友A:
程序匠人的太太?

网友B:
不会新一轮的山寨又出现了

网友C:
原来匠人全家都是搞电子的,哈哈!

网友D:
看样子什么时候“程序匠子”又会出现了。。。
程序匠人,你还是提前把这个马甲给注册了吧!
呵呵~~~

网友D:
回复 网友A:
看样子什么时候“程序匠子”又会出现了。。。
程序匠人,你还是提前把这个马甲给注册了吧!
呵呵~~~

楼主:
我的口号: 我比程序匠人 横 一些, 我比程序匠人多了一  点, 呵呵。

网友E:
程序匠人算个鸟?
我比程序匠人可厉害多了

网友F:
...........横一点,多一点?

网友G:
各位都太有柴了。。。。。。:lol

网友H:
哈哈,都太有才了

楼主:
程序厉人,,可千万不要出口不逊, 俺拿匠人只是开玩笑的,逗大伙开心下,您老怎能说

网友I(2010-12-03):
回复 楼主:
我是做CPCI电源连接器的,你所说的CPCI是电源的还是信号的。如果是CPCI电源连接器这个要看你所选的厂家连接器了,有些厂家(宝西)的CPCI电源连接器压接需要专业的压接工具,较为困难。德国康耐CPCI电源连接器采用的是鱼眼形压接,不需要专业的压接工具,最简单的办法,你找块平板,直接放在连接器上,只要力度合适,就可以搞定。
QQ:422351364
ly-lx-92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