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总线有没有标准的连接器?是DB9还是RJ45

楼主(2009-08-14):
485总线有没有标准的连接器?是DB9还是RJ45?

网友A:
没有,SIP3即可。

楼主:
如果没有的话,应该是两根线就够了,用SIP2就可以了,是这样吧?

网友B:
把电源线直接加里呗,这样就不用每个板都另用一个电源了吧

楼主:
啊,把电源和地也加进去啊,距离远的话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做法,哪位有实践经验给说说啊

网友A:
电源一般不用 ,但用屏蔽线的话,有个地线。

网友C:
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工艺选择,没有指定的接插件标准。

网友D:
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工艺选择,没有指定的接插件标准。
引用 网友C:

是的!除了DB插座、RJ45、RJ11,也有采用接线柱的。
所选电缆与接插件应相互匹配、保证可靠性!
欢迎交流:hdsr178@yahoo.cn

网友E:
4# superzj 这样不好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电源线尽量不要和信号线在一起走,防止干扰啊??

网友E:
1# sunshining 楼主,485没有标准的,有a b两根线就可以了。我是这么认为的,也不知对不对。

网友F:
485没有标准的

标准是有,但只是电气标准,没有机械(连接器)标准。任你定

网友G:
http://www.tdhj.com.cn    485通讯产品专业制造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