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小弟有个电路一直没弄懂!

楼主(2009-08-14):
Vi是5V~0的方波,占空比为50%。求Vx和Vo的波形?最好能把计算公式列出来和说明原理。

楼主:
自己顶下!大家来研究下啊~~~~~

网友A:
直接贴图吧,否则没人看的。

网友B:
电路形式是个带通滤波器。
方波可以看成是由多次谐波组成的,经过带通滤波器,可以取出带内频率的信号。

网友C:
把传递函数写出来就好理解了

楼主:
谢谢4楼的兄弟把图贴出来了,鄙人不会转换,所以压缩了,可以告诉小弟怎么转换可以贴图的格式?
我测了Vx和Vo都是正弦波,但是就是不知道原理和计算过程,求教!!!!!!!!

网友D:
从图中看,应该是个实际的微分方程,fc=1/(2*PI*R32*C8),Vx=(VR5/(R33+VR5))*Vi
Vo=-(R32/VR5)*Vx

楼主:
谢谢 楼上的
我还是没明白方波怎么就变成正弦波了,还有C8和C9为什么要容值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