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源电路中的变压器的问题(请求高手给予指点)

楼主(2009-08-14):
最近买了一个220:9的电源变压器,初级有一输入端,次级有三输出端(有一公共端),可同时输出两个9v。
当变压器输出端没接整流滤波电路时,即空载,在变压器三个输出端测得电压均为10.5v。
但是,一接上整流滤波电路,在变压器接整流滤波电路的输出端,测得电压仅为3v。而没接电路的另一输出端,依然为正常的10左右。
请教高手,这是为什么呀?
怎么接上电路后,输出电压变得那么小?
希望懂的人能给予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变压器内阻太大,负载太重了。

用全波整流吧,电流可以增大一本,不过估计还是不够;P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压器次级相当于一个电压源啊,它的电压怎么会因为负载而变呢?

网友B:
找卖变压器的去。

楼主:
2# xwj 补充一下,我就用的全波整流!

网友C:
怪哉!用全波整流,怎么会有“没接电路的另一输出端”?

变压器次级相当于一个电压源,那是近似的。变压器功率越小,近似程度越差。
估计没有其它原因,只可能是如xwj所说,负载过重,或者说变压器太小。

网友A:
上传不了图,这才是全波整流,正负半周各走一边,那个4个二极管的整流方式是桥式整流
$——|>|——+——
$-GND          |
$——|>|——+

应该是你买的变压器太小了,或者你的负载太重太重了

LZ,变压器次级相当于一个电压源串一个电阻。所以是有内阻的!
而你的负载电流会在内阻上造成压降,所以带载时输出电压是
空载电压-I*内阻

而且,变压器的内阻除了初次级的电阻外,还有磁路的磁阻哦~

网友D:
很简单啊,你的变压器功率不够,

    变压器不但有变压比参数,还有额定功率,比如:同样是220V变9V,就可以有1W、10W、100W、1000W等不同型号,价格可不一样哦。你得按照你的负载功率选择合适的变压器,如果变压器额定功率只有1W,你的负载却是1.5W,那么就不匹配了。因为变压器是按照1W设计的,次级线圈导线直径比较细,流过大电流时压降大,所以输出电压就被拉低了。幸好还没饱和,不然变压器就烧了。

    www.armecos.com

网友C:
楼上又来扯了。负载再重,与饱和何干?
实际上,负载越重,变压器铁心中磁通密度越小。
别再误导初学者了!

网友E:
我觉得楼主最好还是把你的电路给出来,你描述的貌似有点不清楚哦
“但是,一接上整流滤波电路,在变压器接整流滤波电路的输出端,测得电压仅为3v。而没接电路的另一输出端,依然为正常的10左右。”
你所说的空载,这个负载是指整流滤波电路还是另外有其他的负载?

楼主:
对不起各位啦~~谢谢各位热心的帮助!
现在跟各位说明一下我的电路,变压器后面就是4个1N4007,还有一个大电容1000微法,两个103电容,再接稳压器7805,再接一个470微法,最后再加一个103电容。
后来,我查出的原因是1000uf的大电容接反了。而接反的原因是因为我把二极管的正负极看错了。自己也吸取教训。
最后,再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A:
汗~~~
还好没爆炸;P

网友D:
我就说嘛,负载再重,也不能从10V跌到3V啊,电压调整率也太高了,即使有内阻,也不至于产生7V的压降。当时心里总觉得哪里不对,就想到饱和上去了,当然,饱和是由于输入电压太高造成的,和负载没关系。其实,我的潜意识已经预警了,总觉得要烧点什么或者炸点什么,就不自觉地想到饱和烧毁的严重问题上了,说了胡话,但是当时没有深入思考下去,误导了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