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入接2根火线380V,线电流和零线电流的关系?

楼主(2009-08-14):
(无正文)

网友A:
在三相四线制供电中,零线电流为三相电流的矢量和。
你这个问题,还需要知道第三根线中的电流。

网友B:
晕,像你那种接法,零线没电流吧,好像没提接零线的事。

在很过应用中,三相用电设备不使用零线,比如三相异步电动机,三相电加热器,变频器等。
这样在电源架设的时候就可能没有零线。还有在三相高压输电时,有时也是没有零线的。

在这种情况下,单相设备需要用电时,就只能取两个火线之间的线电压380V,
比如在照明时,会用两个相同功率的220V灯泡串联起来,接在380V电压上,
还有,我们也见到过控制变压器有220V和380V两组输入电压。
但是这种接法只适用于小功率用电,大功率使用会造成严重的三相不平衡。
100A就是很大的功率了。
所以大功率的标称380V的设备都是三相同时使用的。
三相不平衡会造成相电压不相等和零线电流过大。
虽然你这个设备没有接零线,但是零线电流过大会在变压器处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