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电路

楼主:
想利用光耦来做个串口通信的,可反向输入应该怎样搭建电路的?请高手砸过来,谢谢

楼主(2009-08-14):
光耦PC817可以实现用来做串口通信么?还是用TLP521呀

网友A:
看你的波特率

网友B:
输出加个三极管(9014,8050……)驱动,PC817和TLP521上到115200bps都没问题的。我用过多年了

楼主:
波特率是9600
mohanwei是指 在output端加三极管?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guang2.jpg

网友B:
贴不了图……
Q1基极接光藕6脚,这个节点再接1个1K电阻到地;发射极接地;集电极接10k上拉,输出信号从集电极引出
光藕7脚直接接VCC
R1不能太小,改为2K

网友C:
4楼的“PC817和TLP521上到115200bps都没问题的”的电路能不能提供大家做个参考?

楼主:
thanks to  mohanwei.请教。。

我现在是想做双向的,想利用两个光耦来实现。

网友D:
双向的话,可以试试74ls245,也有隔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