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中的table表问题

楼主(2009-08-14):
reg52.h中,uchar table[]表里最多装100个字节?
能不能装200个字节
有哪位大虾知道的吗?

网友A:
“uchar table[]表里最多装100个字节?”
为什么?

楼主:
我试了,好像是112个字节。显示SEGMENT TOO LARGE

楼主:
超过了112显示SEGMENT TOO LARGE

网友B:
根据实际情况用idata或者xdata
不然data空间全占满了

网友C:
先算算52的RAM 有多大撒
不行就用idata声明变量,有外部RAM就扔到外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