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接线端子的额定电压有什么意义?

楼主(2009-08-14):
不知道接线端子的额定电压是什么意思,比如有些接线端子说额定电压是300V,意思是超过300V就不可以用这个端子?额定电压300V的接线端子大概能长期稳定承受多大的电压呢?

楼主:
我想在电路板上接超过380V的线,不知道用什么端子比较好,大家有没有推荐

网友A:
有380V的端子。

标300V的端子如果接了稍高一点的电压,一般性功能使用似乎也没问题,但你知道什么安规吗?

知道IEC60335-1的标准要求吗?

网友B:
楼上可不可以展开说一下, 再具体一些?

网友C:
任何元器件都有额定电压。

网友D:
这是指导电部分对支架(接地)的电压吧?

网友E:
理论上,超过就击穿了。
当然现实中有个余量,换句话说,就是余量不够了。

楼主:
击穿?!至于吗?300额定电压的端子实验电压可要2500V啊

网友F:
电压够,电流够的话,端子就变成了一快红色的铁或铜水,300额定电压的端子实验电压要2500V是因为电流小的时候做的测试

楼主:
我的接线端子承受的电流很小,远远小于他的额定电流,但是就是电压,超过了,额定是300V,但是我那上面会接380-400V的电压

网友D:
还得注意,额定电压是说的进来还是直流,若是直流,那就要考虑交流的峰值。
端子干净的话,超过额定电压一倍都没有问题,但楼主必须考虑受潮和灰尘情况。

楼主:
干净的话这个到是很难保证的,时间长了难免不干净有灰尘潮湿什么的,

楼主:
这可如何是好啊

楼主:
我的端子是焊接在电路板上的,弹簧式的,就是直接把线插进去就可以,这样接线方便,不是螺丝式的那种,额定电压是300V,额定电流到是很高10A,我的端子一般承受不超过0.5的电流,但是电压可能会承受两种,一种就是220V,一种就是380V,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替代方法

网友G:
主要是恶劣环镜下的爬电距离...

楼主:
我这个端子不裸露,线头是插到洞里面,相对那些裸露在外面的螺丝试应该好多了吧,

网友G:
别想当然, 这些传统的器件, 是前人近百年的经验积累,别不信,呵呵

网友G:
而且, 厂家做的是通用产品, 要考虑的,有: 高湿,盐雾,低气压等等,都会极大的影响爬电距离,

楼主:
那现在怎么办啊,换端子?

楼主:
能插在电路板上的端子有超过300V的还是很少的

网友G:
换掉, 而且, 认证单位只看器件的标称值

楼主:
能用在电路板上的端子超过300V的有没有什么好推荐的啊?实在太少了

楼主:
今天我去赛格市场找这样的端子,店家说超过600V的PCB端子很少,他们说一般人家设计的时候都不太考虑电压因素,300V的也能接超出额定电压范围的电压,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H:
端子很有讲究,特别是电源与大功率部分的端子,我做实验大部分都是端子不过关。
告诉你端子的奥秘:
一级高品质的端子塑料是全新工程塑料注射成型,回料一点也不参合;
二级品参与一级回料,即一级生产后的回料跟新塑料按照良心比例来参合较少部分,一般不超过10%;
三级参合10%以上的回料;
...
价格便宜论斤卖的就是回了N++次的全部回料生产的。

网友H:
这个回料跟产品有啥关系呢?关系就在于应力、绝缘等级、阻燃等致命参数了。劣质的端子经过冷热环境之后,应力变化导致尺寸变形,于是接触不良了!

网友C(2011-03-10):
重读有益

网友I(2011-05-21):
电压是说的进来还是直流,若是直流,那就要考虑交流的峰值。
端子干净的话,超过额定电压一倍都没有问题,但楼主必须考虑受潮和灰尘情况

网友J:
300V的隔一个就可以接600V了。

网友K:
任何元器件都有额定电压

网友L:
连保险丝都有额定电压!

网友M:
如果不考虑拿证的话,可以用耐压测试设备直接对裸端子打2000V和2500V耐压,如果可以通过应用就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N:
有500V的端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