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移植问题

楼主(2009-08-14):
在UCOS上移植LWIP后,在定时器中断中不能发信号量给任务,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信号量是否建立成功了?

楼主:
信号量是建立成功的,我在移植LWIP之前测试是正常的,但移植后就不正常了.

网友B:
这个是在ecos上移植正确的,和ucos大同小异,你对照一下可能有帮助。

http://www.armecos.com/article/list.asp?id=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