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中ERC检测报错,请高手指点,如何解决

楼主(2009-08-14):
我用的是层次原理图的画法,1.prj是上层模块,sheet1,sheet2,sheet3,sheet4都是子模块。我在1.prj中进行ERC测试报错,具体内容如下,请教高手如何解决。

Error Report For : Documents\1.Sch
14-Aug-2009
16:46:07

#1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1.Sch And Sheet1.Sch

#2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1.Sch And Sheet2.Sch

#3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1.Sch And Sheet3.Sch

#4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1.Sch And Sheet4.Sch

#5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Sheet1.Sch And Sheet2.Sch

#6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Sheet1.Sch And Sheet3.Sch

#7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Sheet1.Sch And Sheet4.Sch

#8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Sheet2.Sch And Sheet3.Sch

#9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Sheet2.Sch And Sheet4.Sch

#10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Sheet3.Sch And Sheet4.Sch

End Report

网友A:
这个问题,高手一般是没时间回答的,还是本菜鸟来吧:
原因是原理图编号重复。解决方法有二:
1、Design---Options,在对话框的Orgnization的标签下,Sheet框里,修改编号。多张原理图,默认都是0,所以就报这个错了,给每张原理图编不同的号就可以了。
2、这个error完全可以忽略,如果觉得碍眼,就Tools----ERC,把Duplicate Sheet Number的复选框勾掉,就不报这个error了。。。

网友B:
睡熊回答的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