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逆变电源 (转)

楼主(2009-08-14):
市售的逆变电源大多采用UPS?UPK等逆变模块,输入直流电源多为12V,整体价格比较高,而且输出波形均为方波?本文介绍的逆变电源输入电源为6V,采用易购的时基电路NE555作为振荡源,输出波形是近似的正弦波,可满足电视机或白炽灯或电风扇等电器在停电时继续工作的需要?
工作原理

电路见图1?当把开关K1打向“逆变”位置时,BG1导通,由时基电路NE555及外围元件组成的无稳态多谐振荡器开始振荡,其充?放电时间常数可调节?如果选择R1=R2,则输出脉冲的占空比为50%,该多谐振荡器的振荡频率f=1.443/(R1+R2+2W)C2,图中的元件数值可使振荡频率调在50Hz,振荡脉冲由役脚输出,波形为方波,该方波经C4耦合,R3?C5积分变为三角波,这个三角波又经R4?C6,第二次积分和R5?C7第三次积分,变为近似的正弦波,通过C8耦合到BG2,由BG2放大后在B1的L2线圈上输出?当L2上端电压为正时,D4截止,D3导通,使BG4?BG6截止,BG3?BG5导通,电流由电瓶正极→B2的L1→BG5→电瓶负极;当L2上端电压为负时,D3截止,D4导通,使BG3?BG5截止,BG4?BG6导通,电流由电瓶正极→B2的L2→BG6→电瓶负极?BG5?BG6交替导通?截止,经变压器B2合成正负对称的正弦波,并由L3升压送至逆变输出插座CZ1?CZ2,供用电器使用,同时LED1(红色)亮,指示逆变状态?

当开关打向“充电”位置时,市电经变压器B2降压?D5?D6全波整流?R11限流后对电瓶充电,同时LED2(绿色)亮,指示充电状态?

元件选择和制作

逆变电源电路中元器件均为易购的常用元器件,按图中所示数值选用即可?B1用收音机输出变压器,应选用铁心大,线径粗的那一类,把原来接喇叭的这一组线圈接在L2位置,BG3?BG4分别用两只9013和9012并联组成,如图2和图3所示?BG5? BG6均由四只3DD15并联组成,如图4所示?BG5?BG6的散热器面积不应小于600cm2,B2逆变变压器可选用成品?整机用印刷线路板可自行设计制作?电瓶选用容量大于150Ah的电瓶?

本逆变电源的调试只需调W,使逆变电压频率为50Hz即可?

网友A:
怎么有那么多问号?
很糟糕的设计,费电不说,管子发热必定相当厉害,PowerAnts看见要气坏了。

网友B:
PowerAnts看见也不会生气的,因为这是80年代的作品

网友C:
看不见图

网友D:
为什么输出的是正弦波?是不是因为R3,R4,R5和C5,C6,C7才会出现正弦波?
如果是这样的话,效率确实很低哦

网友E:
高阶滤波后,BG2获得的自然是较好的正弦波了, 这个显然属于小功率的DIY电路,不可能做产品

网友F:
楼上的说得非常有道理

网友G:
看看。。。。不发表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