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该怎样设计一个延时电路?

楼主(2009-08-14):
如图所示的电路,变压器一次输入端接AC110V,我们假定S1电子开关断开的时候,变压器一次输入端的电流为110MA,S1电子开关闭合的时候,变压器一次输入端的电流为150MA.

我想设计一个电路,当输入端一开始接上AC110V的时候,开光S1闭合,电流为150MA,当延时2S后,S1断开,电流为110MA.

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能加入一个延时电路,实现上面的功能吗?

网友A:
不知道你怎么把个简单的问题要搞得怎么复杂。
你就说
刚上电时两个负载都接上,延时2S后断开一个负载,不就行啦?

用555做个延时电路控制各继电器就行。

楼主:
可是我的电路输出电压有45V以上,电流150MA以上,555能承受得了吗?

网友B:
很不赞成各版面重复发帖。
技术交流版面已经回复。
用555与电流150mA毫无关系,45V电压倒是有关系,用个稳压管把电压降下来就是了,反正555耗电相当小,仅占150mA很小一部分。

网友C:
楼主实在怕麻烦的话,用个时间继电器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