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的IO能不能这么用

楼主(2009-08-14):
IO, AC, ic, pi, pic16

这电路挺有意思  用一个20M电阻 取220V交流信号
然后再做过零点检测

16的IO还是有些区别的

不知道PIC16的IO能否这么用

楼主:
刚才用mutisim仿真了一下 似乎这样做 任何IO都是可以的 如果IO内部没有上下拉可以直接在外面搞一个就好了

波形如下 有点负电压 不知道咋消除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可以,MCHP很早的时候还曾经有一个CASE可下载的呢 。。。

楼主:
俄 上面那个图 就是PIC12C508 的 貌似16也有类似的例子 我去找找

哈 我刚没 跑了一小时找朋友借了个20M电阻
按刚才电路 上下各一个1N4007  VCC5V
搭了板子 无论啥样的交流接进来 用示波器量
都能出波形 我变压器30V 50HZ过来 也能出5V 50HZ方波

按这样 大多数MCU (估计需要三态输入)
外面加上两个4007 都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很好 冒着被烧坏的风险 明天上16试试
(串了20M的电阻 好像没的烧坏的风险了 电流太小)

网友C:
可以.这个是PIC12C508的经典应用.我们以前保险的话,用两个1/4W 5M的电阻串联,注意有些IO口是没有这个箝位二极管的.

网友D:
必须用2个串联!阻值20M可能太大了,速度可能会不够.

楼主:
啊 为啥非要用2个串联 不太懂 另外 有人建议
在这个兆欧电阻后面 再加个5V稳压管 稳压管后面 再弄个串个电阻到IO限流

网友E:
2个应该更安全一些,不然因为某种原因电阻短路了那就危险啦

网友C:
电阻也有耐压的.所以用两个,万一一个击穿了,还有另一个保护.
另外,这种高压的线路,布线上的爬电距离是非常要紧的.

网友F:
可以,不过小心对其他电路的影响。

网友G:
我用过可以啊!
我用的是16F685.
资料上的交流电是120V的,所以咱们用要多串一个电阻。功能是交流电过零检测,控制可控硅。

网友H:
完全可以

网友I:
可控硅调压的过零检测就是这么接的,PIC的IO口很牛,我曾经把2个1M的220V分压电阻误接成220欧姆,结果也没坏IO口,就看到两个220欧姆的电阻冒烟了:lol

网友J:
可以,最好还是先分一下,再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