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该怎样设计一个延时电路?

楼主(2009-08-14):
如图所示的电路,变压器一次输入端接AC110V,我们假定S1电子开关断开的时候,变压器一次输入端的电流为110MA,S1电子开关闭合的时候,变压器一次输入端的电流为150MA.

我想设计一个电路,当输入端一开始接上AC110V的时候,开光S1闭合,电流为150MA,当延时2S后,S1断开,电流为110MA. 主要是这个电路能在高于45V电压,大于150MA的电流下能正常工作。

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能加入一个延时电路,实现上面的功能吗?

网友A:
先说说你的电子开关S1是用什么元件实现的。
MOS管或双极型管都可以实现S1所要求的功能。
延时要求很准确,用晶体振荡加分频实现延时。要求不高的话,上电时次级整流经电阻给电容充电,电容两端达一定电压触发控制元件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