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中断寄存器-让新手知道到底怎么用中断

楼主(2009-08-14):
欢迎来我的blog:http://chenjunqiang08.blog.163.com
S3C2440的中断寄存器:
1.中断分两大类:内部中断和外部中断。
2.外部中断。24个外部中断占用GPF0-GPF7(EINT0-EINT7),GPG0-GPG15(EINT8-EINT23)。用这些脚做中断输入,则必须配置引脚为中断,并且不要上拉。具体参考datesheet数据手册。
寄存器:EXTINT0-EXTINT2:三个寄存器设定EINT0-EINT23的触发方式。
              EINTFLT0-EINTFLT3:控制滤波时钟和滤波宽度。
              EINTPEND:这个是中断挂起寄存器,清除时要写1,后面还有几个是写1清除。当一个外部中断(EINT4-EINT23)发生后,那么相应的位会被置1。为什么没有EINT0-EINT3,呵呵,看看SRCPND就知道了,里面没有EINT4-EINT23的位子,所以有了EINTPEND
              EINTMASK:这个简单,是屏蔽中断用的,也就是说位为1时,此次中断无效。
3.内部中断。内部中断有8个寄存器,下面逐一来看。
寄存器:SUBSRCPND:当一个中断发生后,那么相应的位会被置1,表示一个中断发生了。
              INTSUBMSK:与上一个是一伙的,中断屏蔽寄存器,具体屏蔽什么,自己看手册去吧。
              INTMOD:中断的方式。一个中断可以是普通中断,也可以是快中断,在这里设置,但只能有一个快中断。
              PRIORITY :优先级寄存器,不说了。
              SRCPND :当一个中断发生后,那么相应的位会被置1,表示一个或一类中断发生了。
              INTMSK :中断屏蔽寄存器。
              INTPND :中断发生后,SRCPND中会有位置1,可能好几个(因为同时可能发生几个中断),这些中断会由优先级仲裁器选出一个最紧迫的,然后吧把INTPND中相应位置1,所以同一时间只有一位是1。也就是说前面的寄存器置1是表示发生了,只有INTPND置1,CPU才会处理。
              INTOFFSET :用来表示INTPND中哪一位置1了,好让你查询,普通中断跳转时查询用。清除INTPNDSRCPND时自动清除。
4.各寄存器关系

下面看图说明:
5.中断过程
a 如果是不带子中断的内部中断:发生后SRCPND相应位置1,如果没有被INTMSK屏蔽,那么等待进一步处理。
b 如果是带子中断的内部中断:发生后SUBSRCPND相应位置1,如果没有被INTSUBMSK屏蔽,那么SRCPND相应位置1,等待进一步处理,几个SUBSRCPND可能对应同一个SRCPND,对应表如下:
SRCPND                        SUBSRCPND
INT_UART0                    INT_RXD0,INT_TXD0,INT_ERR0
INT_UART1                    INT_RXD1,INT_TXD1,INT_ERR1
INT_UART2                    INT_RXD2,INT_TXD2,INT_ERR2
INT_ADC                        INT_ADC_S, INT_TC
INT_CAM                        INT_CAM_C, INT_CAM_P
INT_WDT_AC97             INT_WDT, INT_AC97
c 如果是外部中断:EINT0-EINT3发生后SRCPND相应位置1,如果没有被INTMSK屏蔽,那么等待进一步处理。EINT4-EINT23发生后EINTPEND相应位置1,如果没有被EINTMASK屏蔽,那么SRCPND相应位EINT4-7 或EINT8-23置1,如果没有被INTMSK屏蔽,等待进一步处理,几个EINTPEND对应同一个SRCPND,对应表如下:
SRCPND                        EINTPEND
EINT0                             EINT0
EINT1                             EINT1
EINT2                             EINT2
EINT3                             EINT3
EINT4-7                          EINT4-EINT4
EINT8-23                        EINT8-EINT23
三种中断都等待进一步处理了。接下来从SRCPND往下看,看INTMSK。如果中断被屏蔽了,就不用说了(注意:快中断也能被屏蔽)。如果没有被屏蔽,那么会进一步到INTMOD。如果是快中断,那么直接出来,进入FIQ(即CPU进入快中断模式处理)。如果是普通中断,那么SRCPND可以有多为置1(FIQ只能有一个),这时就会经过PRIORITY选出一个优先级高的,然后把根据选出的中断把INTPND相应位置1(注意:只能选出一个),进入IRQ,让CPU处理。
6.中断的开启
a.如果是不带子中断的内部中断,只需设置INTMSK,让它不屏蔽中断就可以了。
b 如果是带子中断的内部中断,需设置INTSUBMSKINTMSK,让它门不屏蔽中断就可以了。
c 如果是外部中断,对于EINT8-23需要设置EINTMASKINTMSK。对于EINT0-EINT3只需设置INTMSK
7.中断的清除
a.如果是不带子中断的内部中断,只需清除SRCPND,注意清除需位置1。
b 如果是带子中断的内部中断,需清除SRCPNDSUBSRCPND,注意先清除SUBSRCPND,再清除SRCPND。因为,如果你先清除SRCPND的话,然后在清除SUBSRCPND的过程中,SRCPND会以为又有中断发生,又会置1。也就是说一次中断会响应两次。所以必须先掐断源头。
c 如果是外部中断,对于EINT8-23需要清除EINTPENDSRCPND(同样注意顺序)。对于EINT0-EINT3只需清除SRCPND

网友A:
谢谢楼主,刚学,对这些东西还不是很清楚,看了一下你的BLOG,更好理解了。

网友B(2011-10-18):
你的中断开启是不是就是中断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