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制作电感?

楼主(2009-08-14):
怎么样制作电感?

怎么去算啊!  我看了好多电子元器件店子自己做电感 买  我不知道怎么做啊

网友A:
呵呵,电感设计肯定要计算的,要有理论依据的,不能盲目乱来,

-----------
什么是电感?
-----------
    电感就是一段导线绕在磁/铁芯上。把导线接在电源两侧就会短路,而把电感接在电源两侧,理想情况下不会消耗任何功率,神奇吧!多了个芯就如此不同!

    有些网友把PC机电源滤波电感接到万用表电感档一测,咦?怎么读数是0啊。是不是电感表不准啊?这显然是没有接受过正规培训的结果。PC滤波电感中是有直流电流的,会产生一个偏置磁场,导致磁芯饱和,所以,这类电感都用磁导率很低的磁性材料制造,或者开气隙,避免磁饱和。如果你直接测试,电感近乎于0。比如:额定电流为10A的滤波电感,为了能准确测试其电感值,就必须先在电感上加入10A直流,然后再测试其电感,而万用表不能提供这么大的直流偏置电流,所以,这种电感不能直接测,用万用表测出来的值都是错的,没经过培训的人就会做这样的傻事。

    为什么我的AD电路接了电感不起作用,仍有干扰呢?很显然,电感失效了,此时电感相当于一根导线,等于你什么滤波措施也没加,当然会被干扰,没被培训过的人此时往往怀疑电感不起作用,甚至怀疑LC滤波电路是否真的有抗干扰作用,进而放弃选择使用 LC滤波,觉得它无效。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眼中的电感实际上只是一根导线,不是LC滤波理论没效果,而是他们的电路根本不是LC,当然没有LC滤波作用啦。那怎么做才能让L呈现电感的作用而不是一根导线呢?这就需要参加专业培训了。

--------
电感种类
--------
    铁芯电感器
        电源滤波扼流圈
        交流扼流圈
        电感线圈(空(气)芯电感,铁磁芯电感)
        镇流器
        超声换能器用匹配电感
        铁氧体磁芯电感
        ......

    很多网友一说电感就按照教科书上的理想电感说话,他们不知道实际电感比这复杂得多,需要专业培训才能正确设计。

    理想电感和实际电感有哪些区别呢?

    磁饱和      实际电感可能会磁饱和,理想电感磁通无限大,想要多少有多少;
    铜损铁损
    导线电阻
    漏感
    分布电容
    分布电感
    温升
    体积
    重量
    成本
    工艺
    磁芯规格(磁芯形状、磁芯大小、磁芯材料)
    匝数
    导线规格(直径)
    导线结构:多股线或扁平线
    绕组结构:多层或分段饶制
    磁致伸缩:电感啸叫,翁翁声
    ......

    比如:
    电源滤波扼流圈里通有很大的直流工作电流,产生很强的直流偏置磁场,容易饱和,需要低磁导率或开气隙
    交流扼流圈只有交流通过没有直流,但是交流电流比较大,也容易饱和。
    电感线圈(空(气)芯电感,铁磁芯电感),只有交流信号通过,较不容易饱和。可以直接用导线绕空心电感,也可以加入铁磁芯。
    镇流器需要大的自感,大的短路电流,正常工作时要能限流,有一定的绝缘要求,工艺做不好会导致翁翁声。
    ......

    铁芯材料可分为:
    空气、铁氧体、铁率硅、坡莫合金......

------------
电感测量方法
------------
    1、伏安法
        (1)有直流磁化电流
        (2)无直流磁化电流
    2、电桥法
        (1)采用标准电阻的麦克斯韦电桥
        (2)欧文电桥
        (3)海氏电桥
        (4)变压器电桥

    综上,设计电感电路需要经过专业培训才能真正设计好,没有培训过就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闹这样那样的笑话。

    www.armecos.com 《增值包---快快乐乐跟我学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B:
楼上又来了,说过你好几次,怎么还在贴这样低级错误的帖?
无论用什么方法测量电感量,未加直流偏置时测得的电感量比加直流偏置时测得的电感量要大。
再说,没有磁心就不是电感了?
电感又不是变压器,何来漏感?
别再误导初学者了!

网友B:
xwj叹什么气?

网友B:
xwj:叹气不如回帖,在那个手机电路的帖里能回那么多,不妨在这里也回一帖,说说电感。

网友C:
意思很明显啊:叹息,无语

每次看到他的贴都是这种感觉。

网友D:
呵呵,,,,,,,,,,,,,,,,,,老x真可爱

网友E:
电感应该有分功率型的吧?不是有仪器可以测么?

网友F:
我在大学的时候,拿着色环电感问老师:这个电感用在DC/DC上怎么不行呢?
      老师告诉我:要用功率电感,一般都买工字形磁芯,自己制作。
      我又问:自己在磁芯上绕线,怎么知道电感量呢?
      老师告诉我:用电感表测。

      后来工作了,接触了模拟滤波、开关电源、RF电路,才知道电感原来有很多类型,也有很多参数指标。频率高了,电感表也不管用了,用用电桥测;频率再高了,电桥也不管用了,要用网络分析仪。电流大了要用馈电装置加偏置……
      不过对于初学者,知道用电感表测量就足够了,先入个门,后面的事情再看个人怎么发展了。

网友G:
电感的种类非常多,计算方法和绕制要求也各有不同,而且绕制材料也不容易齐备,一般用用还是直接购买成品为好。

网友H(2009-09-16):
我学了2个多月才学会自己绕出合格的高频电感,带磁芯的,不带磁芯的,甚至直接用元件自身电感的,我觉得要学怎么绕,必须有合适的电路去体会,不然不会明白不同电感的区别,光看理论不去动手什么电感都做不好的

网友I:
有专门学做电感的吗?

网友J:
我学了2个多月才学会自己绕出合格的高频电感,带磁芯的,不带磁芯的,甚至直接用元件自身电感的,我觉得要学怎么绕,必须有合适的电路去体会,不然不会明白不同电感的区别,光看理论不去动手什么电感都做不好的 ...
引用 网友H:

也就是工字芯和磁环了,电路做了几十个,还是不会自己绕电感.至少是没有深刻体会,不知道楼上的体会是怎么来了的?
最近准备做10A5v输出的,街上的电压转换器25元一个,标称输出10A的,用的1mm的漆包线,怎么算都觉得太细.

网友K:
我自己也在试做参量电感,别的我也不说了。上传一份资料先学习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