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一个50%占空比的时钟变成一个低长点,高短点呢

楼主(2009-08-14):
比如一个50MHz的时钟信号 变成12ns低电平,8ns高电平的周期信号,仍然是50M

网友A:
定时改变一下就可以了啊

网友B:
微分后叠加

楼主:
微分后叠加:
这个听上去似乎那什么,,再说得细点可以不。。冬哥

楼主:
叠加!!!很好,模拟的东东全忘光了,(刚才去看了一下书,)
微分有移象的功能,但太容易引入干扰。且多元器件组合使用可能造成不确定性。
能移象就可以了,如果只要2ns, 一个门电路或许就可以了,多谢3楼,

楼主:
啊呀,没有发现,让一个信号 延迟2ns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万能的坛啊,各位兄弟:可不可利用信号传输延迟来达到这个目的呢?
因为实在找不能一个单IC逻辑电路能快到2ns.
实际上1.5-2。5ns都行。

网友C:
画个蛇行线,或者外焊双线并绕(无感)线,多长没算过

网友D:
RC电路,只不过那个C是反接的二极管,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搞

网友E:
很容易,让信号通过一根0.6米的线延时2nS再与自身“或”即可,呵呵~~~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请问awey:
  这个0.6米是怎么确定的,谢谢!

网友C:
30Km/s=300 000 000m/s, 0.6/300 000 000= 2ns

楼主:
9楼的有意思,我早想过了,给我做硬件的同事一棒子打回来。就算是0.6米,在板子上桡也够呛的。能绕出来也不容易吧

网友G:
先积分,把方波变成三角波,然后再用比较器把三角波变成方波,调节比较电压就可以调节占空比。

网友H:
50MHz,nS级啊,你什么比较器那么快?

网友G:
总有一些人说课本的知识没多大用,13楼的方法就是课本的知识。

网友I:
知识要结合实际。。。

网友G:
100MHz 的 AD 转换器都有(示波器最少也要 500MSa/s 吧),50 MHz 的比较器还会没有?只是要靠自己去找了。如果找不到,可以考虑用高速运算放大器替代,我推荐一款带宽为 160MHz 的运算放大器:LMH6622。
在这么高的频率,电路和PCB板的良好设计都很重要。

网友I:
LMH6622 的Slew rate 85V/μs,如果你的方波是5v,那需要的时间是多少呢?

网友G:
Slew rate 85V/us 是在 LMH6622 用作放大器的时候的参数,当作比较器用就不同了,具体需要试。当然最好还是找合适的比较器。

网友H:
Slew rate 几千V/us 的运放大把,但是能不能达到比较器高增益下高速翻转的效果,也很难说的

而且,LZ的要求其实是2nS的精度哦

楼主:
大家热情哦!其实我也不是在做什么不得了的设计。
就是在网上看到很多人都开始整示波器,而且都选了一个IDT720x的FIFO,我看了一个原理图,发现把50%的CLK直接给FIFO的W*脚,而这个FIFO的SPEC是低电平>=12ns,高电平>=8ns,
这回大家了解我的问题了吧,这样说问题会不会容易多了。

网友J:
从原理上是可行的 但是2ns的精度得找到合适的器件,如果是高速的CPLD/FPGA就可能容易些
延长低电平时间 就用与门(AND),一端输入CLK,另一端CLK经过一些延迟单元送人, 在CLK变低时与门输入变低,在CLK变高时,由于延迟单元信号保持一段时间的低电平,与门输出的高电平时间会延迟
如果延长高电平时间就用或门(OR),原理上是一样的

网友C:
那你用25ns的时钟吧

楼主:
呵呵,如果有非常容易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非CPLD、FPGA不能的问题,这样方案说多了

楼主:
能上20ns,per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