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介绍下DSP入门方法呀

楼主(2009-08-14):
谁给介绍下DSP入门方法呀,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和资料能分享下吗?谢谢呀

网友A:
在Google 上搜一下 dsp入门
会有你想要的

网友B:
dsp领域有好多分类,你具体学哪个系列的,其实弄懂一个其它的也不难理解。学DSP的方法就是多设计点东西,做点实物有利理解,我开始也不懂做了几个设计后,感觉好多了,祝你成功。

网友C:
做实验写程序

网友D:
DSP关键在数学

网友E:
DSP的硬件关键在布PCB(高速)
DSP的软件关键在算法(数学)

网友F:
要是能有一个开发板先练练就好了,那么上手就会很快!

网友G:
dsp关键还是算法啊。

网友H:
你是指算法还是硬件啊?
算法要首先学会MATLAB,
硬件要首先学会单片机。

网友I:
先找一套廉价的工具(开发板+仿真器)练习一下,实践是入门是最好方法。现在的DSP仿真器和开发板已经很廉价了,即便是个人也能够接受。比如飞锐泰克推出的56F8037开发板+JTAG仿真器总共都不到¥400块钱。

网友G:
"你是指算法还是硬件啊?
算法要首先学会MATLAB,
硬件要首先学会单片机。"

硬件和首先学会单片机没啥关系.
算法最好结合行业.

网友J:
貌似很迷糊?晕了都

网友K:
之前用过DSP2407和DSP2812,感觉北航出的书都还不错,你可以找两本看下

网友G:
应该说,ti的28定点系列如2812,28016,以及piccolo系列硬件和固件编程都不是什么有多大难度。

例如2812,基本上搞清楚启动过程,搞清楚CMD文件,当然硬件设计的话还要关心上电顺序,
剩下的就和其他MCU没有什么不同。

当然,卖款仿真器,开发板是必须的,动手练习是必须的。

但是既然用DSP那一定得用到该用的地方,比如什么电力系统谐波分析,以及电机控制等,否则的话一般的地方用ARM7更加省事。

这就牵涉到算法,最后还是算法比较重要。

当然,如果只是做电力系统谐波分析,以及电机控制,数字电源等,stm32也不错,不比TI的定点DSC差。

但是产品有的时候,还要有卖点,用TI的定点DSC,可以忽悠客户说用的是速度最快,最专业的DSP。

有的时候,不忽悠也没办法,你不忽悠,竞争对手会忽悠,总有不少人愿意相信.

网友I:
入门并不难,深入研究的话确实有好多值得研究的东西,就像15楼说的那样。但无论如何得先入门。

从应用角度讲,尤其是用C语言开发,DSP、ARM与单片机甚至PC都没太大差异,都是按你描述的功能执行程序。但从性能上看,DSP对数据处理占用的时间会短很多,当然这依赖于编程时对硬件的充分利用,一般高效的程序是用汇编语言编的,而汇编语言在不同结构的处理器上是有很大差异的,这正是DSP的精髓,也是各种处理器的主要差异。值得庆幸的是DSP厂家把很多常用的代码都以库的形式提供给我们了,像Codewarrior内置的Proccer Export已经把很多算法做成Embeded Bean,只要用鼠标把它加进来就可以使用。
硬件上设计方面,DSP开发与传统的单片机开发也是有区别的:传统单片机因速度较低,故原理图设计决定整体设计的成败,PCB只要步通了就能用;DSP开发一般工作速度较高,PCB连接的线都得按传输线来看待,原理图连接正确已经不能保证电路可靠工作了,PCB设计决定总体设计的成败。

网友L(2009-10-27):
还是很迷茫的啊

网友M(2010-01-13):
不懂得东西实在太多了

网友N:
不懂得东西实在太多了
引用 网友M:

那就赶快去多学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