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柠檬"BT下载学习板基本完成

楼主(2009-08-15):
经过一番调查,这个项目可以做为大家初学LINUX的系统的练习项目。
经过在开发板上几个周的测试,使用ARM作为BT下载器是有实用价值的。
目前软件已经开发板上移植完成。最终的PCB也已经设计完成。下面的图
是PCB上主要元件的布局。
包括两个USB HOST接口,可以使用U盘。
也可以使用板上的TF卡接口。
留了LCD接口,可以在后续的DIY中使用,
例如显示IP地址,显示下载进度等。

网友A:
老王,沙发有奖品不?

网友B:
呵呵,开动了?
咩CPU?

网友C:
哈哈,您这叫柠檬BT机,俺那计划中的示波器叫"青苹果"

网友A:
21成水果市场耶

网友D:
现在市场的不少产品,貌似也没什么利润可言吧?

楼主:
这个大体上是学习性质的。
如果谈产品的话,就不是这种运作方式了。
如果谈利润,楼上那个肠粉的MP3播放器与市场上的相比
就更没有什么利润了。
何况这个面对的是学习ARM与LINUX的人,不是普通的BT下载用户。
要细分市场嘛。呵呵

网友D:
有点不太了解,用什么控制BT下载机,用一个上位机?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这里面貌似移植了linux,这本身就是一个小PC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D:
这里面貌似移植了linux,这本身就是一个小PC了
引用 网友E:

不可能让用户去控制linux吧?
有没什么键盘、LCD,串口控制,那客户要疯了:lol

所以好奇拿什么控制,上位机还是其他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应该类似于PDA,有触摸屏就够了。。。。在linux下安装BT软件,用户可以和操作windows一样

网友F:
够快的, 板子都出来啦~

楼主:
这个东西是连接到路由器上,与PC在同意个网段之内的。通过网络控制的。

网友A:
显然,WEB方式控制最好

楼主:
今天晚上终于把BT给跑起来了.在板子上运行的,不过使用的是NFS.
在2M 的ADSL下,好的种子速度能够达到230K左右,基本上与XUNLEI的速度差不多.
同时下载了四个种子,CPU的占用率一般在60%多.64M的内存,基本占用了20%.
如果不使用NFS的话,情况应该好一些.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是linux的初学者,但是我对楼主的项目很干兴趣,请问如何加入?
另外楼主能告诉我您的QQ/MSN吗?

谢谢!

楼主:
目前我们这里正缺少人手。
transmission是我们使用的下载软件。目前已经能够稳定运行了。
现在板子的外部我留了一个接口,可以接一个ST7920兼容的LCM。在上面可以显示IP地址,下载进度等。
仔细研究了transmission的软件架构,他是带外部接口的。可以通过SOCKET与之通讯。获取目前正在下载文件的进度,剩余时间,速度,等参数,在LCM上显示出来。
这个工作如果你敢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
QQ:21565973

网友H:
下载机,我推荐上低功耗的x86核主机。

现如今,大体积的资源,基本上都靠P2P(点对点)的方式分享。

P2P的途径多见BT和eMule平台。

(占位,待续)

网友I:
老大啥时候开卖?

楼主:
欢迎加入,目前电路部分已经没有问题了。正在想办法解决外壳的问题。初步定为亚克力外壳。

网友D:
我一般都用transmission下BT呵呵~~

网友H:
(续21楼)
BT和eMule的区别可赶狗搜索一下了解他人的评价。

我个人的感觉是,由于软件自身的特点,BT的保源能力比不上eMule,BT近似于一种一拥而上然后一哄而散的分享方式。短期内BT的分享速度还可以,可是资源的发布时间稍长,可能BT上一个完整源都难找得到。相比之下,eMule是细水长流。

因此,我使用eMule多年,BT倒越用越少。

用下载机24*7运行eMule来分享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它消耗较多的内存。以aMule为例,同时开几个任务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它占的内存近百兆。

如果不单纯跑P2P,还上个把洋葱,飞Apache做web server,往往标配256M的内存才好吃。

达256M的内存配置,我个人还是选择x86系列的低功耗机器。
----------------------------------------------------------------------------------------------------
以下是某机运行半天的内存消耗例子:
  PID USER      PR  NI  VIRT  RES  SHR S %CPU %MEM    TIME+  COMMAND
2325 somebody  20   0  121m  78m 4068 R 48.1 25.8 241:53.25 amuled
2651 debian-t  20   0 43128  18m 5108 S 34.5  6.1 188:23.22 tor
2085 mysql     20   0  124m  17m 5260 S  0.6  5.8   7:23.91 mysqld
3996 www-data  20   0 29760 7600 3440 S  0.0  2.4   0:08.30 apache2
3973 www-data  20   0 29760 7532 3404 S  0.0  2.4   0:04.58 apache2
2690 somebody  20   0 10976 6528 2824 S  1.4  2.1  15:05.96 amuleweb
2776 root      20   0 28756 6356 3600 S  0.0  2.0   0:13.96 apache2
4704 www-data  20   0 28756 3948 1132 S  0.0  1.3   0:00.06 apache2
4702 www-data  20   0 28756 3940 1128 S  0.0  1.3   0:00.08 apache2
4703 www-data  20   0 28756 3932 1120 S  0.0  1.3   0:00.10 apache2
4734 www-data  20   0 28756 3928 1120 S  0.0  1.3   0:00.04 apache2
4729 www-data  20   0 28756 3784  984 S  0.0  1.2   0:00.04 apache2
4733 www-data  20   0 28756 3748  960 S  0.0  1.2   0:00.02 apache2
4736 www-data  20   0 28756 3708  916 S  0.0  1.2   0:00.02 apache2
4746 www-data  20   0 28756 3704  916 S  0.0  1.2   0:00.02 apache2

网友J(2009-10-11):
这个东西目前已经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测试,稳定性已经经过考验.不日将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