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三极管。

楼主(2009-08-15):
Q3,Q4的作用是什么,在电路中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9SI85NT%5`B]9%Y[5C4DF6O.jpg

楼主:

dianlu

网友A:
开关12V电源

网友B:
Q3,Q4应该就是一个开关,TK估计是直接接到MCU端口上,因为MCU不能直接接12V,所以用了两个三极管作为IN一路信号的使能开关,:sleepy:

网友C:
Q3放大,Q4开关

楼主:
in是麦克风 , tk是触发信号。我也认为Q3是放大作用Q4是开关。对Q3Q4部分电路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当Q3基极有高电平输入集电极Ic1增大,Q4基极电流Ib2也增大---》Q4实现开关作用。
三级管的开关作用是在什么状态下实现的?希望高手们讲解下!

网友D:
q3放大,q4是开关
判断是否开关还是放大,要看b级的电流与ce级的压降,只要估计一下贝塔和b级电流再看一下ce的压降是否满足电流放大的要求,就可以判断出来
图中 很明显是要实现对q2供电的开关,所以本来可以一个三极管搞定的,但是可能你的触发信号驱动能力不够,所以要接一个三极管来放大电流,在接一个三极管来做开关